[另类] 填坑之路之水陆缸加雾化器

楼主(2021-04-30):
  这次还是填前面水陆缸的坑。食虫植物和苔藓都是喜湿的主儿,天天靠喷壶保湿麻烦也很难保证湿度,所以加湿器是肯定要上的。但因为缸太小,传统的鱼缸加湿器尺寸普遍为45x30mm,我这缸里的结构限制放不开。再一个雾量太大,一开加湿器估计缸里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所以在开始设计时就考虑不能用普通加湿器,而是考虑的用下面这货。这货也是加湿器,USB供电直接插饮料瓶里用的。雾量对于这个小缸来说正好合适(考虑后期加雾量控制系统),关键是体积小,关键器件只有一个微孔雾化片,尺寸只有16x0.7mm左右,选择安放的位置非常自由。

  做第一版时脑子有点不好使,把元件拆了重新焊了块小板,后来一想完全是多此一举,鬼知道当时为什么就非要这么干。然后设计的喷雾方向是向下,因为向上喷的话上方有个盖(顶层陆地),雾会在顶盖上凝结成水。这样一是雾量会大大减少,二是凝结的水会滴到雾化片上造成不能正常雾化,向下喷雾则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

  实际实用上也确实解决了前面的两个问题,但向下喷出的雾气直接喷到了水面上,造成部分水雾直接回到水里,实际出雾量比预期的要少。另一个问题是雾会顺着河道直接流到下方水面,基本到不了两边的陆地上,更别说最上方的陆地上了。(见下方动图)

  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于是第二版正式推出。首先直接用原来的电路系统和外壳,省事。然后开关上并个10uf的电容,上电后自动开机,上电后也可以用开关控制。

  雾化片改成竖直安装,这样即不会积水造成不能雾化,雾气也不会大量凝结在顶盖或底面上。

  组装测试效果见下图,目测非常理想。

  安装时在原来顶层对应水泵出口的位置开个洞,雾化器怼在洞口。水从洞口进入雾化器,但又不会从上方流出来,依然从下方流出。这样雾气从上方溢出,不再从出水口出来,就避免了雾气回到水里及会沿河道流走的问题。

  上方覆盖3D打印的网片,用原来的苔藓覆盖,在需要出雾的地方留空隙让雾气可以出来,不希望出雾的地方用苔藓堵严实点儿雾气就出不来,实现出雾位置的自由控制。

  最终效果也还算可以,雾气可以从预留的位置溢出到两边陆地,上方陆地直接接触雾气,保湿更不是问题。

  目前还存在的问题一是下图中的瓶子草正对着出雾口,可能会太湿,下一步考虑加导流板试下。另外别问我瓶子去哪里了,以哥的水平,还有叶就算不错了。

  二是右侧雾量有些小,原因是雾化片的出雾方向性很强,为同时照顾两边陆地,方向只能向着两片陆地间的出水口,安装时更偏向了左侧陆地,然后右边的雾量就有些小了。解决方法也是考虑用导流片改变雾气方向试试。

  最后上整体效果图和动图,还算有点烟波飘渺、烟雾缭绕的感觉。

  最后关于雾化片寿命的问题哥是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解决的。

网友:
这个不错,很有创意

网友:
养鱼玩水草,玩水陆缸,不要把自己搞的过于辛苦!否则会失去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