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多年前的一个带usb的排插,设计挺独特的。

楼主(2021-04-30):
拆开它的原因LED指示灯不亮了.

原来是绿色的,我自己给换了个白色的上去.

sub部分有高低压隔离设计.

一共4个usb口.

黑色主板,我个人不太喜欢黑色,不好检修.

前级的滤波等设计都有,但是为何用2个共模电感,其实一个就够了.

滤波用的电容居然搞了4个400v10uf的

整流二极管用了散热片

变压器个头比一般的要大.
输出线用了多股保证电流强度.

sub口的电容采用了10v1000UF电解电容+一个固态电容6.3v820uf.
为何不用两个电解或者两个固态.而是采用组合的形式

sub口,有三个有iphone识别芯片.剩下一个用识别电阻

网友:
奥睿科 记得是终身质保的

网友:
中间的图片有几张看不完整,大半边是灰色。

网友:
这个做工还是不错的,从用料上看;从使用效果来看,质量怎么样,只有使用过的人才有发言权,期待有人评论。

网友:
图片出问题了

网友:
图片裂了不少  麻烦看看

网友:
我还以为是网络问题,刷新了半天,没想到大家都一样。

网友:
我还以为网卡了,还刷新了一下,还是一样

网友:
我也还以为网卡了

网友:
好几张图片都无法正常显示,还有出现两次 sub

网友:
奥睿科的USB排插质量不错的,我天天在用,用了5年。输出还很稳定

网友:
感觉这板子做工很好啊

网友:
我以为是我电脑出故障了,原来大家都看不全图片

网友:
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来大家的燋点都在网络是否出问题!

网友:
卧槽,害我猛刷新,原来是楼主图片出问题了

网友:
刚开始还以为我网络出问题了,原来是楼主图片问题,哈哈。。。这个插板的用料还不错啊,全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