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320TB电源改可调恒流恒压电源

楼主(2021-04-30):
我有一块换下的ATX-320TB电源,看大家改装的兴趣很高,我也心痒痒了。我一老年业余爱好者,退休在家无所事事,也动起了这念头。先改的电压,一切顺利,电压可从0--28V可调,载荷相当强劲,把一段电阻丝瞬间烧红。没改电流,无法给电池电瓶充电,又激发了我改电流的兴趣。我撤出了无关的所有零件,按洋之舟--顺德的电路图进行了改装。改造后,电压可调,电流调节就不顺利了,因电流表接在电流取样电阻两边,我看电流不大,就一直往上调,结果一声巨响,板子给烧了。后仔细的想了一下,接在阻值小的电流取样电阻两边,不是又给电流表加了一级分流吗,指示岂能正确。这次烧坏了很多零件,反正无事,慢慢修吧。首先整辅助电源,查遍了所有零件,竟然没发现问题,无聊中查了一下变压器,激励绕组竟然开路了,撤下发现根部烧断了,好在留了个头,把他接上就好了。换上被击穿的功率开关管,推挽激励管,接上电源开机,有电压指示了。接上负载,电压立即下降,根本带不了负荷。查各路电压,功率开关管Q01集电极电压正常,Q02集电极却只有68V,不是电源的一半,查推挽激励级,竟然发现Q3Q4两管的集电极电压低于基级电压,减小集电极电阻也无法提高集电极电压,测集电极供电电阻R13压降很大,而辅助电源供电是正常的,我想短接R13提升电压,那知摄子刚一接触,就听一声爆响,保险管,功率开关管又给烧毁了。我不敢再贸然试机了。恳请各位大神指点,该如何提升推动管集电极电压,恢复推动级的正常工作。深表感谢。
附ATX-320TB电路图,图在8楼

楼主:
我一个老年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手里没啥银子可打尝,望谅解。

网友:
不懂帮顶 紫薯布丁

网友:
不好说,友情帮顶,反正要我搞肯定查查驱动芯片相关

楼主:
推动级集电极电压低于基级电压的问题已解决,是推动级的一个三极管的阻尼二极管击穿了。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功率开关管不工作了,Q1集电极有315V电压,发射级却无电压,Q2各级全无电压,难道是激励变压器坏了,推动级的震荡信号传不过来,变压器不至于容易坏吧。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已经很厉害了,我一个中年小白都看不懂电路

楼主:
没示波器修电源,真难,我一个业余爱好者也不可能去买昂贵的设备。看是几个零件,修起来还真烦心。前段时间我发了个帖子,为何推动级三极管的基级电压比集电极电压高。后认真检查,发现推动级三极管的阻尼二极管短路了。这下以为可修好了,上电,仍不行,测电路,推动级电压正常了,可半桥却不行了,Q01集电极电压正常,发射级却无电压。难道推动级的震荡没传过来,推动级变压器坏了。我还把变压器撤下来检查了一番,没有短路现象,按原路方向匝数绕好装回。又找了许多资料查看,发现原电路推动级基级没有1K下拉电阻,半桥开关管没有那240K的启动电阻,我给它装上,这下半桥q01发射级有一半的电源电压了,我接着测了基级电压,竟有167V,而不是--1.5V。Q02集电极有一半的电源电压,基级有0.56V,推动级的电压又反回去了,基级2.49V,发射级1.69V,集电极1.72V.TL494我也换了的,13,14脚4.91V电压。仍不行。请大神给指点一下。再问,半桥开关是自激还是它激。

网友(2021-07-28):
有成功的吗,我也想做个。

网友:
开关管基级电阻检查一下,我记得应该是有2个0.几欧的,原来没有的件先不要随便住上加,还有就是推动变压器一直到494的4脚如果有保护电路别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示波器修电源,真难,我一个业余爱好者也不可能去买昂贵的设备。看是几个零件,修起来还真烦心。前段时间 ...

把图反转一下更好,人看图不能长时间倒立

网友(2021-10-15):
半桥部分的工作是刚上电时处于自激状态,为494和推动器提供辅助电源;当494正常工作后接管半桥的震荡,变为他激状态。
先查一下494的12脚电源。若正常,测一下194的5脚,有锯齿波的话,应该有1.6V左右的电压,8脚和11脚有2Ⅴ一点电压正常。
R13压降大的话,应该是有短路或Q3Q4在弱饱和状态。
如果你改成你的图这样另外给494加了辅助电源,两个开关管的启动电阻是不要加的。

网友:
千万别灰心,旧电源非常便宜。你可以到电脑城里问问

闲鱼当地也有。参考几个长城的型号。。。看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