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影驰战将M256讨论(JMF667H主控)FLASH检测不通过

楼主(2021-04-30):
我好几年前买的影驰MSATA固态盘,256GB。当时就是从笔记本拆下来,装在其他机器里,就掉盘了。本着DIY的精神,我打算自己开卡,就买了20329D的转接板。接上后,可以看到4MB,也可以通过总线和DRAM测试。就是关于FLASH的检测不通过。是不是只能考虑不要了?

网友:
怼紧点,ram fall:lol::lol::lol:

网友:
爆了吧ID。。。看看ID全不全。。。这个实在不行没敏感数据有回收的。。

网友:
preformat这个项目选EraseSearch这个项目看下/如果还是爆红那就是有颗粒挂了

楼主:
还是爆红,M00
怎么把图贴上来?

楼主:
今天拆下颗粒,上测试架,读出FLASH ID 89 84 64 3C A5 00
是intel的内存颗粒。
有个问题是,查询flash vccq是1.8V,可是对照BGA152管脚图,板子上量的电压是3.3V。奇怪了!
在测试架上,将VCCQ设为3.3V,读取FLASH ID无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