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简单拆修一个28瓦的森朋LED灯泡

楼主(2021-04-30):
灯是楼道捡的,拆开测量灯盘输入端14.85v,比较疑惑的是测量坏灯珠正负怎么是70v,随便别的都是6.4~7v左右

网友A:
自从进了这都是用的二手电子产品的多,啥都是修修补补。人家都是用新的

网友:
散热还是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进了这都是用的二手电子产品的多,啥都是修修补补。人家都是用新的 ...

关键是咱不花钱,这灯挺亮的

网友B:
恒流驱动,开路输出电压都是比较高的。

网友:
下次你就会拆了,加热处理打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进了这都是用的二手电子产品的多,啥都是修修补补。人家都是用新的 ...

对,坏的也修好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驱动,开路输出电压都是比较高的。

不确定装led会不会烧,去网上看这种led都3.6v,直接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