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返厂维修近一年的华谊万用表回来了!

楼主(2021-04-30):
华谊厂家售后!最长返厂。六点的时候我辛苦码字到发贴图片有了文字没了!懒得码字
维修后电容档有了。
ac  dc测量始终少几个字  不可忍。AC 237  这烂货测出来236  DC测量pm8236表显82v 这返修货测量得到78v这误差离谱。
拨盘被维修工转转转…铜皮都磨出来了
维修结果  非常不满意  最辣鸡返厂维修
一个座子被搞到熔化,好像是mA孔拆的时候搞乱了……

网友:
一年是不是忘记寄回来了!

网友A:
这拨盘一圈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拨盘一圈啥情况

转转转疯狂转。暴力

网友:
外圈都磨损了

网友:
1年的维修时间?

楼主:
差不多返厂一年今年才联系售后的具体寄回收货时间21年大概三月

网友:
那么垃圾的售后怎么在中国市场混下去:Strive:

网友:
这做工太次了

网友:
之前买了华谊的热风焊台,幸亏后来查了一下拆机贴退了。

网友B:
生那气干嘛?
再返回去
多折腾几遍,碰见个负责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一年还能找到不错了 9几年买漳州的表烧了,店家还在说要付费,可以,要2个多月50几块想想算了,临出门小二说同型号现在也才50几块,不修理了再买一台,型号980几忘了 有一电流档2A的 一般都是跳到2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那气干嘛?
再返回去
多折腾几遍,碰见个负责的问题就解决了

寄回去拖你几月,你再问没查出问题,各种理由推脱。不能碰这牌子

网友:
华谊售后原来这么烂,还是ut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转转疯狂转。暴力

你这机怕是成维修工这一年的解压神器了...

网友:
1年后还能给你回来一个实体不错了
我的一个伊万钳形表还可以,不记得用了多少年了,售后也不错

网友:
守候这么烂啊,还是优利德好

网友:
没缺件的话楼主应该喊万岁了。
我的豆浆机刚用了几次就电机仓裂纹,保修给换了一下,拿回来插电试机时提起机头,刀片仍然疯转!!!!简直耍起了飞刀~原来那个盖微动开关上的按钮不见了,直接导线把微动焊死~估计维修员拆解时飞丢了,焊根线蒙事一下,也不管飞刀切了手指。

网友:
返厂一年,看这个标题吓死了,还是要买大厂的,唉,现在大厂都开始水了。1212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