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清教下不锈钢怎么简单的打磨光亮

楼主(2021-04-30):
买个案台,不太贵,估计发来就有问题,小地方物流退货费劲,后来给退了一部分钱,就不返厂了。想自己打磨下。简单的差不多就行。请问需要买啥?当然花钱越少越好。工具,手里有个手钻,还有个小电磨,可以借个角磨机。

网友A:
                 抛光打蜡

网友:
角磨机上砂盘,800目,1000目,2000目,3000目,再上羊毛轮抛光膏,5000目,最后1W目,直接抛光成近镜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光打蜡

不懂,用什么抛光,怎么抛光。

网友:
角磨机配羊毛毡打磨盘

网友B:
当作没看见
用几天就不放在眼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作没看见
用几天就不放在眼里了

手摸粗糙,怀疑没打磨完。把次品发往偏僻地方,退货费劲的,然后给补点钱,处理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摸粗糙,怀疑没打磨完。把次品发往偏僻地方,退货费劲的,然后给补点钱,处理掉了。 ...

高标号砂纸 油石
随便蹭蹭应该就能管点事
真要想给蹭得晶亮的 打磨膏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标号砂纸 油石
随便蹭蹭应该就能管点事
真要想给蹭得晶亮的 打磨膏伺候 ...

网上有卖水漕防水贴的,这个最省事。

网友:
准备120目  800目 砂纸各一张
找个合适大小木块或其它物体,砂纸剪成条用双面胶贴上,顺着不锈钢纹理方向拉就行了。
先120目 再800目

网友C:
对于我来说比较简单,工具是现成的,先用角磨机+尼龙抛光轮,粗抛,然后换上羊毛抛光轮+抛光蜡,可以出镜面,很快就搞好了。有段时间某论坛流行磨刀磨出镜面的,我一出手他们就消停了,1分钟出镜面,多简单啊,他们再也没有优越感了……
没有工具的话就用水砂纸吧,1000——2000——3000,加水慢慢撸,最经济的做法了。砂纸很难出镜面,不过也不需要镜面吧。

左边灰色和红色的是尼龙轮,右边白色的是羊毛轮和抛光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我来说比较简单,工具是现成的,先用角磨机+尼龙抛光轮,粗抛,然后换上羊毛抛光轮+抛光蜡,可以出镜面 ...

啥材质都没有,只有个好像400目的砂纸。

网友:
不锈钢专用清洁膏,一抹锃亮

网友:
不锈钢最好不要打磨,越磨越花越难看,有尖锐处用矬子挫平就行。

网友D(2021-06-08):
引用 楼主:
啥材质都没有,只有个好像400目的砂纸。

好吧.白费坛友热情了.

你确定那个400目砂纸外什么都没有还要 不锈钢简单的打磨光亮?

我来告诉你:
大姆指在吧?牙膏家里有吧?  大姆指上挤点牙膏.随意按在需要打磨处.慢慢地来回磨.直到你需要的光亮即可.
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白费坛友热情了.

你确定那个400目砂纸外什么都没有还要 不锈钢简单的打磨光亮?

羊毛轮加牙膏可以吗

网友:
案台?不是个水斗吗,不锈钢就别费劲了,要搞拿细砂纸一个方向拉拉光滑,叫拉丝

网友(2021-07-14):
柠檬酸擦一擦

网友:
搞个旧的纯棉布, 搞一块牙膏,使劲搓一会,再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