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个拼多多买的F6(F5、V8)直播声卡调音台

楼主(2021-04-30):
拼多多二十块钱买了一个USB/蓝牙小声卡,说是声卡,但是相比专业的来说还差了十万八千里。宣传上说抖音快手喊麦专用,但是我想主播也不会买这种声卡吧。
不是淘宝客,不给人做宣传,我也不说哪家店了,而且今天刚收到货一看现在已经涨价了。
不管事F6、F5还是V8,本质上都是一个东西,只是固件不同,因为我这个PCB上居然写的是V8。

首先看一下功能,虽然看上去功能很多,但是基本上也用不到几个。

长按开机键开机,再长按关机。开机后默认进入蓝牙配对模式,如果不连蓝牙就一直闪,关不掉。
最上面两排旋钮是调整各种音量与混响,实测混响效果一般。高低音调节听不出什么效果。
红色的一排按键是各种变声效果与电音效果,电音有好几档,变声有男变女、女变男、萝莉音、怪兽音等等,效果一般。
消音效果不错,消得比较彻底,但是不推荐消音使用,因为鼓点什么的都顺便消没了。
唱歌这个是默认选项,喊麦和闪避我是听不出有什么变化。
最下面两排黑色按键就没啥意思了,就是播放一段里面预先设定好的音频。

然后看看背面,非常简洁,这标签上的参数估计卖家都不知道啥意思。

标签下面有个螺丝,下面两个脚垫下面各有一个螺丝。

然后再看看接口,接口还是比较齐全的。

最左边是充电/连电脑的接口。连电脑后显示是USB声卡。

另外三个micro usb接口是音频接口,用下图这种线转换成3.5MM耳机插口。
可能由于空间原因才这么设计,要不就是为了线断了单独卖线,搞不懂到底想干啥,3.5mm耳机插口就可以干的事非要用这个。

这就是那个专用的线,后期可以测量定义然后DIY一条。要我说真不如换成3.5mm插孔,这玩意容易插错。

然后开始拆机。

由于相机景深,前面对焦后面就模糊,后面对焦前面就模糊。正着拍就挡光了,所以这里拍了三张。
可以看出里面用料非常少,电池是一颗无任何标签与印字的18650,整机只用了一颗芯片。
外壳下面有一个金属块配重。

看看芯片型号,应该是打磨后又打的字。

再看看背面,光秃秃啥都没有。

编号上面居然写着V8,所以我估计F5、F6、V8都是一回事,只不过里面的固件不一样罢了。

总结:二十块钱还算差不多,就算当一个蓝牙转3.5mm转换器或者是一个USB声卡也挺值得。
但是!如果没有需要买这玩意纯属浪费钱。
我买这个主要是为了驱动动圈麦,但是实测推力一般,不如我自己DIY的5532功放板。
总之用料非常简单,专业的主播也不会买这玩意,最后就让我这种闲着没事拆东西的人买来了。

网友:
我捡了一个这样的小声卡,汰宝上还要一百多。

网友:
单买10个电位器估计也不只20块钱

网友(2021-06-22):
这玩意,对于那些刚步入直播、K歌生涯的人,有一点辅助作用。
用一个芯片来实现电音、变音、混响、高低音调整、蓝牙音频接收等功能,那效果会很差。()

网友:
入门级别的玩具

网友(2022-01-12):
废品站10元收了一个V8蓝牙版,用来练习唱歌演讲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