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关于钳形表测直流电流的精度

楼主(2021-04-30):
可以测直流电流的钳形表,精度能达到啥程度?
主要是空闲时候瞎折腾弱电玩儿,
用普通万用表测个电流经常要大费周章。
钳形表我还从没摸过,
大致看了下,有直流电流的款式基本都是两百块往上,而且听说精度不咋的,不敢随便上车。
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能测直流电流的钳表都不便宜,能测量小电流的更贵了! 性价比比较高的也就是优利德UT210E了,分辨率能到1mA  测量技巧掌握好,精确到10mA以下还是有把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测直流电流的钳表都不便宜,能测量小电流的更贵了! 性价比比较高的也就是优利德UT210E了,分辨率能到1mA ...

感谢指点!
就是觉得蛮贵的,犹豫了好些天了都没敢动手。
测量技巧是指什么,能简单说说么?
前两天在哪看见过说把线材多绕几圈以提升精度,是指这方面的操作吗?

网友B:
买了一个,能起到指示作用!测量精度,感觉就是个笑话!每次测量前,需要手动清零,拿着不动,数字乱跳,怎么谈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了一个,能起到指示作用!测量精度,感觉就是个笑话!每次测量前,需要手动清零,拿着不动,数字乱跳,怎 ...

数字乱跳是外界电磁干扰,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
就是觉得蛮贵的,犹豫了好些天了都没敢动手。
测量技巧是指什么,能简单说说么?

最佳测量是,用电设备先断电,然后钳表钳住导线,导线垂直穿过钳头中心,按清零键底数清零,然后迅速通电,读取几秒钟内的读数,测量过程尽量不要移动钳表的位置和角度,这是最准的!
如果不方便断电,可以钳表在被测导线旁边清零,然后迅速钳住导线测量,读取几秒钟内的读数!测量过程尽量减小钳表空间位置和角度的移动。
总结就是,清零后迅速测量,尽量保持钳表不动!

网友D:
弱电低电流还是串万用表吧,比钳表靠谱,钳表我有210e,也就那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一个,能起到指示作用!测量精度,感觉就是个笑话!每次测量前,需要手动清零,拿着不动,数字乱跳,怎 ...

感谢指点!
我这边测电流的目的通常是判断中间的元件有没被烧的风险,
说起来要求也不算太高,能精确到100毫安的样子基本就能判断了。
当然花大价钱买来的东西,总是希望越准越好,
所以想先有个大致的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乱跳是外界电磁干扰,是不可避免的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佳测量是,用电设备先断电,然后钳表钳住导线,导线垂直穿过钳头中心,按清零键底数清零,然后迅速通电 ...

谢谢!
顺带再请教一下,
刚在拼西西和小黄鱼上看了一圈,UT210E价格在195左右的样子,这价格是正常的吧?
没问题的话准备动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电低电流还是串万用表吧,比钳表靠谱,钳表我有210e,也就那么回事

谢谢!
就是觉得经常操作挺麻烦的,
而且担心有时候精神不集中,接错了线什么的(出现过好几次,加电前及时发现了,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佳测量是,用电设备先断电,然后钳表钳住导线,导线垂直穿过钳头中心,按清零键底数清零,然后迅速通电 ...

正解。
还有一种方法是,钳好电线后按清0键,然后钳出电线闭合钳头,此时读数就是实际电流

网友:
手里一个156元到手的(第一批新的)UT210E,跟ZT219万能表比较,2A档所测量得的电流数值,都没有超过210E规定的指标,读数完全可信。

直流钳形表使用的关键在于会受到地磁影响造成误差,所以测试前必须要将地磁造成的读数归零,这个过程有点麻烦。如果卡上导线后,能事先断电,让钳形表进行归零,则比较准确。如果不能断电,将钳形表移到将要卡住的导线附近归零,然后平移(切忌在南北方向、高低方向转角度)过去卡住导线,得到的数据,在2A档位,一般还是有至少几个字的误差(2A档相当于数mA的误差)。
如果导线有余量,完全可以在钳头上绕上几圈,增加读数的倍数,以减少钳形表显示的有效位数较少而引起的误差。

网友E:
刚到手的一块210e,小电流实际表现就是这样子,供参考

网友:
简单电磁环境,没有不稳定跳字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顺带再请教一下,
刚在拼西西和小黄鱼上看了一圈,UT210E价格在195左右的样子,这价格是正常的吧 ...

现在优利德的表都行涨钱了  以前最低好像在150以下,去年前年还能180买到  咸鱼多多买就行,宝有价格保护,贵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顺带再请教一下,
刚在拼西西和小黄鱼上看了一圈,UT210E价格在195左右的样子,这价格是正常的吧 ...

这个价格tb大店买得到,何必并夕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到手的一块210e,小电流实际表现就是这样子,供参考

可以啊,测量还是蛮准的了.

网友:
看了14楼实际对比,搞一块直流钳表还是很有必要的,有时干活串表还是不方便,取个参考值不一定要非常的精确

网友:
以我个人经验,弱电电路中很多时候没有单根导线给你钳住,与串入电路相比操作方便优势并不明显

最大优势是霍尔感应量程大,不用担心串入过流过大烧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