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高精度电磨的再改进

楼主(2021-04-30):
自上次DIY的电磨完成后,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自身的震动还是有点大。拆开研究了一下,感觉可能是黄铜联轴器的问题,径向有点偏差,造成高转速下动平衡失稳而震动。这次改进的方向是放弃刚性联轴器,采用梅花联轴器连接。

楼主:
看看梅花联轴器的结构,每边两个爪子相互交叉,中间是弹性材料可以吸收震动,以及补偿径向和角向偏差。

楼主:
买的是一头5mm另一头3mm的联轴器,拆掉原来的黄铜联轴器,把er8夹头这半边的先安装好,口径是一样的,所以很方便。另一头麻烦点,因为电机轴是3.175mm的,还要扩孔,为此特地买了3.175的钻头。

楼主:
扩孔后安装另半边的联轴器,并把er8夹头安装在电磨头壳内。

楼主:
总装完成,开机震动比之前小很多,总算心里舒坦点了。(其实还是半成品,因为轴锁没安装,坛友建议的外套热锁管也还没买来)

楼主:
上几张细节图。那个小洞是轴锁的孔。

网友A:
套完热缩管,散热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完热缩管,散热成问题

应该还好,这个电机发热并不大,所以外壳也就没开散热孔,套了热缩管影响并不大。

网友B:
 上次说 高精度,同心度不错 ,
 今次说 径向有点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说 高精度,同心度不错 ,
今次说 径向有点偏差。

首先自己做的总得自夸一下吧,再说也有可能是黄铜轴套和轴配合有旷量,靠螺丝锁定后在使用过程中松了,造成有点径向偏差而震动,又或者手艺不精,装配的不好也是可能的。

网友:
继续改装,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C:
黄铜联轴器加工精度不高,硬连接确实会影响动平衡,想用这方案紧配合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铜联轴器加工精度不高,硬连接确实会影响动平衡,想用这方案紧配合会好些。 ...

还是莫氏锥度的联轴器最好用了,可惜er夹头没有相应的规格可选。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2021-10-13):
怎么不选尾孔3.17MM的ER11呢,少个配件少个鬼

网友:
这个联轴器恐怕不能解决动平衡的问题

网友:
又回头看了看楼主的另一个帖子,ER夹头、输出轴双轴承外加很多专业电磨采用的软连接,这个自制电磨恐怕想不好用都难了!
很多地方值得借鉴,我那个“775电机+6.5mm三爪夹头(主要希望夹持范围大一些)”土炮电磨,一直也想按照与楼主类似的思路改进一下,但估计由于夹头太大,提高同心度、减轻抖动的愿望很难实现。做电磨,夹持部分估计还是应该首选ER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