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开卡成功,初始化磁盘失败是个啥情况

楼主(2021-04-30):
sm2258xt开卡成功,容量也对,但是初始化磁盘失败,显示函数不正确。高手给指点下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会贴图,在2.3楼,待审核中。大佬指点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下载isp那个打勾,QC打勾

网友:
参考这个设置图

楼主:
好的。谢谢知道。

楼主:
一般选download isp 斗不过

楼主:
按您的设置最后报错Check ISP Mode fail (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