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广电遥控器失灵了 修复一下

楼主(2021-04-30):
正准备拆开里面研究,换上新电池直接指示灯都不亮了,发现是电池正极无法接触到触片导致接触不良。

555电池正极短了。把正极触片扳出来一点完事。

遥控器被孩子摔得到处烂。涂了一圈玻璃胶,丑是丑了点。粘力一般,当晚就被孩子扯下一圈。

网友A:
这个遥控器一圈全是卡扣,太难无损拆了。一个也就十块钱包邮,打这么多胶太丑了,重新买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遥控器一圈全是卡扣,太难无损拆了。一个也就十块钱包邮,打这么多胶太丑了,重新买一个吧。 ...

你说的有道理,虽然不想在这东西上面花钱。但是一想到经常找不到遥控器,多一个也无妨。

网友:
都这样了太不象话了,扔了吧。
最烦没螺丝的。
之前拆过一个按键失灵的,拆的我手疼,贴了铝膜只坚持了不到三个月。
实体也就15块的事,马宝可能更便宜。

网友:
丑到连电视都一起扔

网友:
一般有线缴费的地方都可以买到遥控器的,前几年10元现在不知道啥价了。

网友:
把正极触片扳出来一点完事,外观有点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