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只会c51单片机,能不能玩转esp8266

楼主(2021-04-30):
会点简单的c语言和汇编语言,能不能玩转esp8266?
esp8266编程复杂不?

网友:
会c语言,再了解一下c++就可以玩esp8266了,当然我说的是用Arduino的方式。难度么我认为和直接学习avr、stm8、stm32相比,算容易多了。

网友:
esp8266 比C51语言简单啊,高级语言容易读懂

网友A:
官方SDK就是C语言的,使用ESP8266还是研究下官方SDK把,Arduino实在是无法释放ESP8266的能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方SDK就是C语言的,使用ESP8266还是研究下官方SDK把,Arduino实在是无法释放ESP8266的能量 ...

这话说的,就像某部车,要刷电脑才能释放极限动力,然鹅,9成99的人都够了,换个思路,换个更牛逼车不就好了,没必要榨干,8266不行,esp32呢,(stm32,呢没涨价前),价格相差不大,开发无缝切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话说的,就像某部车,要刷电脑才能释放极限动力,然鹅,9成99的人都够了,换个思路,换个更牛逼车不就 ...

ESP32用Arduino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天生局限性。真正做产品的,不会有人用Arduino这种东西,自己理解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P32用Arduino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天生局限性。真正做产品的,不会有人用Arduino这种东西,自己理解把。 ...

本来就是DIY玩,做什么产品?

网友:
会C会汇编,还是建议上SDK的,上手真不难。

前几周,有大神发过SDK入门全过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tid=228970&pid=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SP32用Arduino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天生局限性。真正做产品的,不会有人用Arduino这种东西,自己理解把。 ...

我在之前10年左右也一直是类似观点,因为我是直接用avr的,所以对Arduino是嗤之以鼻,认为这东西就是玩具,只是方便而已,别提什么效率。直到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位国外大神,用Arduino的软件平台做的软件无线电收发信机(通俗说就是短波电台),语音全部是数字软件处理,牛b之处是只用了8位的atmeg328来完成这个工作,我才发现我之前对Arduino的认识实在是太片面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反正我看了后感觉自己都不敢说会单片机了……

https://github.com/threeme3/QCX-S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P32用Arduino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天生局限性。真正做产品的,不会有人用Arduino这种东西,自己理解把。 ...

不会有人用Arduino做产品的这种想法,几年前乃至前段时间,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直到前一阵没事干买了个ESP8266+DHT11+OLED的小开发板,大致学习了,真简单,真方法,真快捷,真是香啊!

对于简单的应用来说,Arduino几行代码就能搞定,剩下的时间去嗨皮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之前10年左右也一直是类似观点,因为我是直接用avr的,所以对Arduino是嗤之以鼻,认为这东西就是玩具 ...

其实Arduino这玩意,对于懂的人来可以说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加了几个群想学习学习,结果发现各种小白,C语言彻底不知道也不学,只知道照猫画虎,写出来的程序四不像,声明变量写在loop里,模拟电路知识更是一塌糊涂。。。

对于不懂的人人来说,QQ群看到一张有意思的图片,完美了诠释了小白与Arduino:lol:

网友:
现在的单片机相比以前算是很容易入门的,自学可以从学习例程再提高,稍稍花点时间也不难。8266的板子和普通arduinoUNO相比是引脚排位混乱,细心些程序也容易移植。至于说玩转,取决于各自的悟性和知识储备,你这样问其实是C的基础并不扎实,不如先练习下python,把C#的基本套路熟悉后,看单片机例程就轻松了,毕竟python现在是大神小白一起玩的语言,不存在arduino 还是 SDK这样的选择。。。说太多也没意思,10元的8266直接上手跑几个例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在之前10年左右也一直是类似观点,因为我是直接用avr的,所以对Arduino是嗤之以鼻,认为这东西就是玩具 ...

貌似烂尾了,时间停在1年前

网友:
目前玩单片机,大致有2种类型

1种是利用现成的各种模块,封装好的资源,比如最典型的arduino, 外加诸如wifi模块,可以做各种物联网的应用,这种方式是易于入门,实现的功能偏向应用层,不过问底层细节,应该说受追捧的更多, 但是这种方式对于提高单片机的自身水平没有帮助,比如你可以搞个wifi天气,但可能连最基本的底层原理都不理解,离开这些别人的代码,你可能连最简单的功能都实现不了,无法独立,总是要依赖别人,长不大。

2是认真从单片机底层学起,用C语言,甚至汇编,了解一款单片机的各种外设原理,时序控制,实现过程,寄存器含义, 好处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可以完全实现硬件和软件全定制,效率高,发挥余地大,当然这种方式门槛高,除了要熟悉c语言,还要对各种时序了解,需要付出很多精力学习,但是一旦学会,收益无穷, 最精简的电路,最少的代码,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貌似烂尾了,时间停在1年前

没有烂尾,已经比较成熟了,国内国外有不少人仿制了,效果很好。另外你看到的一年没更新,只是master分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烂尾,已经比较成熟了,国内国外有不少人仿制了,效果很好。另外你看到的一年没更新,只是master分支 ...

不是分支,你没注意看
仔细看了技术介绍,2.4kHz的SSB,  对cpu处理压力会小很多(USB/LSB主要是硬件实现), 如果是常规的广播信号,加上调频解调,应该是无法做到

当然作者对信号处理还是很熟悉的,能做到也不容易,这个要是stm32来做,可以做的功能更多,技术指标更高  算盘和计算器都能算,显然计算器更好用

特地搜了淘宝,竟然没看到仿制品卖?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在之前10年左右也一直是类似观点,因为我是直接用avr的,所以对Arduino是嗤之以鼻,认为这东西就是玩具 ...

为什么我打不开这个网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分支,你没注意看
仔细看了技术介绍,2.4kHz的SSB,  对cpu处理压力会小很多(USB/LSB主要是硬件实现),  ...

它是支持AM、FM、SSB、CW的全模式全频段短波电台。如果是用STM32做的,我反而会不感到意外,问题就是他只用了8位的AVR来做的上述模式信号数字化调制解调,同时包括语音信号的AD、DA转换,所以才感觉nb,也许是我水平太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打不开这个网站啊!

GitHub在我这也是时而会被墙,即使不被墙的时候也是网速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分支,你没注意看
仔细看了技术介绍,2.4kHz的SSB,  对cpu处理压力会小很多(USB/LSB主要是硬件实现),  ...

我相信不出半年淘宝就会又卖的了,一点都不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