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做个555电机的电磨

楼主(2021-04-30):
报废的锂电钻上拆了个555的电机,垃圾堆了又翻出了个jto夹头,想着闲置可惜,故马云家买了套专用外壳及调速器装个电磨。

楼主:
怕干重活轴偏磨,又买了个skf的轴承,规格是内径21.5外径31厚度7mm,jto夹头的外径正好是21.5,稍微打磨下就套上去了。

楼主:
套上专用外壳。

楼主:
给轴承专门车了个座子,套上正合适。磨了个半圆缺口,方便钥匙锁定。

楼主:
头和屁股。这个电磨打算安装小锯片专门切割小东西用。

网友:
做的不错,,比我好多了

网友A:
这个要调同轴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调同轴度吧

这个硬是要得,我装在轴上用小车光了一刀,目前夹常用的3及3.175的柄还可以,但还是担心夹持其它直径的磨头会有偏心的情况。

网友(2021-10-15):
引用 楼主:
怕干重活轴偏磨,又买了个skf的轴承,规格是内径21.5外径31厚度7mm,jto夹头的外径正好是21.5,稍微打磨下 ...

请教楼主,“打磨后套上去”是打磨夹头还是轴承?套上轴承时要加热吗?

网友:
用心了  有车干啥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