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U130夹头外壳打滑了,怎么拆?

楼主(2021-04-30):
威克士WU130夹头外壳打滑了,造成没法下批头。画圈处塑料壳转,里面不转。
各路大神,请吱招!

网友:
角磨机切开换夹头,没有别的办法

楼主:
使用率不算高,这质量还不如另一把芝浦。

网友:
用台虎钳夹住批头,拔出来,然后再拆。

网友:
500元一把也蛮贵的,不如德伟u,

网友:
第一次知道原来那个外壳都能打滑。

网友:
1.热风枪吹反牙螺丝
2.冲击批卸反牙螺丝,一定要用ph3批头
3.夹头夹住L型内六角扳手短边,内六角扳手越长越好,对边距离大于6mm,然后用六角扳手作为杠杆使劲把夹头拧下来
4.威克士夹头都是上了螺丝胶的,很难拆,做好心理和工具准备
5.写完才想起楼主遇到夹头打滑了,以上等于白说

楼主:
呵呵,不打滑知道怎么拆。打滑了,想无损拆解,看来有难度。

网友:
把塑料壳剥了再拆了

网友:
会打滑?没碰到过这事呢,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上角磨机切割拆下,箭头所指胶壳断裂,所以铁圈不转,三爪退不出。已换上锐奇新夹头,比原装短一点,同心度差很多,忘了拍。

网友:
看来偶尔用下还行,耐用还得看德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