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再拆个9.9元的2.4g无线鼠标(KINBAS VP-700)

楼主(2021-05-01):
这个比前两天的好多了手感舒服一大截,可以正经用咯。可是就没有蓝牙/2.4g切换了。整体重量90来g。

网友A:
9.9元的无线鼠标还带充电,真便宜

网友B:
同款外观,就是颜色好像品牌不一样

网友:
真的是便宜到不行了

楼主:
补个查到的参数
太长不看版本就是1600DPI

KA8 光学IC/引擎
厂家 深圳太格伦

KA8产品说明书

特点:
单电源供电,电源范围:1.7V至3.2V
精密的光学位移预测技术
非常好的 2-D 运动传感器
支持极快运动速度
最高运动速速度: 28英寸/秒
CPI最高达1600
一旦不运动就立即进入节能模式
数据传输是通过串行接口来实现的
内置的低功耗定时器(LPT),有sleep1/sleep2两种模式
可通过MOTSWK脚来唤醒鼠标,传感器控制从睡眠模式进行唤醒
LED 限流电阻:68 欧-470 欧(看实际方案来定阻值),推荐:100 欧
规范:
电源 工作电压
1.73V ~ 1.94V (VDD and AVDD short)
2.2V ~ 3.2V (VDD)
光学透镜 1:1
速度 28英寸/秒
CPI 400/ 500/ 600/ 800/ 1000(Default)/ 1200
/ 1600 CPI
帧频 3000帧/秒
典型操作电流 2mA @鼠标移动(普通)
300uA @鼠标不动(Sleep1)
60uA @鼠标不动(Sleep2)
7uA @掉电模式
包装 交错DIP8
绝对最大额定值:
符号 参数 最小 最大 单位 注释
TSTG 贮藏温度 -40 85 °C
TA 工作温度 -15 55 °C
VDC 直流供电电压 -0.2 Vdd1 +
0.2
V
-0.3 Vdd2 +
0.3
V
VIN 直流输入电压 -0.3 VDC V 所有I / O引脚
焊接温度 - 260 °C 1.6mm 板厚下 10 秒钟
ESD - 2 kV 所有pins
正常工作环境:
符号
参数
最小 Typ 最大 单位 注释
TA 工作温度 0 - 40 °C
Vdd1 电源电压 1.73 1.8 1.94 V VDDA, VDD短路
Vdd2 2.5 2.7 3.2 VDD
VN 电源噪声 - - 100 mV 峰值到峰值0-80mHz
Z 透镜到桌面
距离
2.3 2.4 2.5 mm 参考图4
R 分辨率 400 1000 1600 CPI
SCLK 串行口的时
钟频率
- - 10 MHz
FR 帧频 - 3000 - 帧/秒
S 速度 0 - 28 英寸/

AC工作条件(1.8V / 2.7V): 推荐工作条件电气特性
V典型at 25 °C, VDD = 2.7 V for 2.7应用 和 VDD = VDDA = 1.8 V for
1.8V应用
符号参数 最

Typ 最

注释
tPDR PD脉冲寄
存器
666 us Two frames time
maximum after setting PD_enh bit in th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3000frame/sec
tPU VDD上电 10 - 30.5 ms From VDD↑ to valid
motion signals.
500usec +90 frames.
tHOLD SDIO读保
持时间
- 3 - us 最小有效数据保持时

tRESYNC 串行接口
重新同步
1 us @3000帧/秒
tSIWTT 串行接口
看门狗定
时器超时
1.7
32
320
ms @3000 frame/sec (refer
to Figure 10)
1.7ms for normal mode,
32ms (±20%) for sleep1
mode,
320ms (±20%) for
sleep2 mode.
Note that the value
depends on the setting
of
Sleep1_Setting register
and Sleep2_Setting
register.
tSWKINT 传感器唤
醒中断时

- 160 us
t r , t f 上升和下
降时间:
SDIO
- 25,
20
- ns CL = 30 pF
t r , t f 上升和下
降时间:
ILED
- 30,
10
- ns
DC电气特性(1.8V):
在推荐工作条件电气特性, Typical values at 25 °C, VDD = 2.7 V 符号 参数 最小 Typ 最大 单位
类型:电源
IDDN 电源电流
IDDN 鼠
标移动(普
通)
- 2 - mA
I
DDS1
电源电流
不移动
(Sleep1)
- 300 - uA
I
DDS2
电源电流
不移动
(Sleep2)
- 60 - uA
I
DDPD
电源电流
(下电)
- 7 - uA
类型:SCLK, SDIO
VIH 高输入电

1.45 - - V
VIL 输入电压

- - 0.4 V
V OH 输出电压

1.4 - - V @I OH = 2mA
VOL 输出电压

- - 0.4 V @I OL = 2mA
类别:LED
VOL 输出电压

- - 380 mV @I OL = 25mA
DC电气特性(2.7V):
推荐工作条件电气特性 Typical values at 25 °C, VDD = 2.7 V
符号 参数 最小 Typ 最大 单位
类型:电源
IDDN 电源电流
鼠标移动(普
通)
- 2 - mAI
DDS1
电源电流
不移动
(Sleep1)
- 300 - uA
I
DDS2
电源电流
不移动
(Sleep2)
- 60 - uA
I
DDPD
电源电流
(下电)
- 7 - uA
类型:SCLK, SDIO
VIH 高输入电压 2.0 - - V
VIL 输入电压低 - - 0.9 V
V OH 输出电压高 2.3 - - V @I OH = 2mA
VOL 输出电压低 - - 0.4 V @I OL = 2mA
类别:LED
VOL 输出电压低 - - 380 mV @I OL = 25mA
1 SPI 接口寄存器的读写
0X00~0X0E 地址段的寄存器可直接读写;
0X10~0X7F 地址段的寄存器读写须先打开读写保护寄存器,即配置以下
两个寄存器(在应用中一般用不到)
?8?3 往 0X09 写入 0X5A;
?8?3 往 0X5B 写入 0X9A。
1、 KA8 内部有一个频率约为 24Mhz 的振荡器,可通过配置寄存
器来选其频率。具体配置如下:先打开写保护
2、 Reg0X51 = 0x0B 为选择外部电阻, Reg0X51 = 0x09 为选择内部
电阻,
3、 Reg0X53 是内部电阻调节寄存器。Reg0X53=0x00 时,频率最
高,Reg0X53=0x7f 时,频率最低。默认值 Reg0X53=0x48.寄存器列表
寄存
器地

属性 缺省值 描述
0X00 R 0x30 通过 Product ID 的读,可以确定串口
0X01 R 0x54 是否 Ok;此值为固定值,Read Only。
0X02 R    Bit[7]: Motion;
Bit[4]: DYOVF;
Bit[3]: DXOVF;
Bit[2:0]: 当前 CPI 的配置值
0X03 R    DeltaX,二进制补码格式;
0X04 R    DeltaY,二进制补码格式;
0X05 R/W 0XB8 其中 Bit[2:0]被 Set 为 1 后,会自动
Reset 为 0.
其中 Bit[2]经过一个 SensClk_Div768
后自动归 0;
Bit[6:5]在不为 01 的情况下,可能进
入某种 Test Mode;
不可读,读出的值为 8’hFF;
0X06 R/W 0X04 Bit[2:0]不可以写入 111,否则无法写
入,保持原来的值;
不可读,读出将为 8’hFF;
0X07 R    Image Quality;
0X08 R    Operation State;
Bit[3:0]有效。
0X09 R/W 0X00 Write Protect 寄存器。
一箱10000片 5盒包装 一盒2000片分2个小包装盒 塑料管包装在加塑料袋,四层包装适合物流,快递,量大从优品质保证,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元的无线鼠标还带充电,真便宜

产能过剩加内循环,羊毛变成常态咯
现在的低端产品网校感觉基本没活路了,都是把原来的中端下方到入门级市场在做。

网友C:
9.9元的无线鼠标,给个链接去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9.9元的无线鼠标,给个链接去撸,谢谢

9.9木得啦,涨价到15左右,不急用等车吧,规律是重大活动像双11,618之类的都会提前几天预热刷榜,那波是量小但是最划算的。链接站短私你吧。

网友D:
估计精度没保证,会飘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9.9木得啦,涨价到15左右,不急用等车吧,规律是重大活动像双11,618之类的都会提前几天预热刷榜,那波是 ...

谢谢,等车,等您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精度没保证,会飘的吧

1080下基本不飘,再高估计就嫌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外观,就是颜色好像品牌不一样

也拆开看看呗,对比下。
我还想知道侧边有轮子装饰那种新版用的什么ic,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拆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拆开看看呗,对比下。
我还想知道侧边有轮子装饰那种新版用的什么ic,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拆一下。 ...

15¥侧面有轮的,论坛有人拆过了。用14500电池800的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0836

9.9同款同色,用TB特价红包5¥,评价返3¥,实价1.9非常满意。大鼠标有侧键。前天还拆侧面装饰片从缝隙只瞄到电池400mah口香糖。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侧面有轮的,论坛有人拆过了。用14500电池800的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 ...

这贴好,改了以后论坛高级搜索不会用了。。。

s201 鼠标光电ic没找到

网友:
这种按钮开关,寿命是个问题!

楼主:
无锡英斯特
有装饰轮子版本那个是这个公司产的
http://instant-sys.com/page-11.html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1455&mobile=2
公模同款t1

楼主:
对了,这个回报轮训率250
1080p下是真的好用
查了下应该是深圳鼎隆盛,蓝实力的壳子和拼装
同磨具有好多方案和外壳,成品千奇百怪,买了的同学得空都拆一拆啊

楼主:
今天第二次充电,差不多10来天一冲。今天pm6活动12.9,又入了一个,对比一下。

楼主(2021-06-11):
昨天第三次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