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良明18v无刷手电钻需要手动转一下转子后才能启动

楼主(2021-05-01):
打黑了一个良明18v的无刷手电钻。打开里面不少锈迹。拆下电机连接电源,按下开关没有反应,打黑失败,我手动转了一下转子,再按下开关,电机可以正常运转了。松开开关,再按下开关,电机还是无法启动。还需要手动转一下转子,然后再按下开关才可以启动。各位朋友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A:
缺相?  退慈?

网友B:
霍尔坏了,如果是无感无刷就当我没说

网友:
  如果是有刷电机基本上与碳刷接触不良有关、或碳刷己磨损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霍尔坏了,如果是无感无刷就当我没说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霍尔,启动只能转一小会就停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相?  退慈?

按开关只能动一下转不起来,用手拧动转子然后开启开关才能转,转也只能转几秒钟就停了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电源啊,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电源啊,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

连接博世的18v电池

网友:
还打黑啊?
现在国产的无刷电钻 裸机才80块钱一个把 买一把能用好几年了

网友:
个人偶尔使用,真的新机便宜货也能用用了
二手的风险是大了

网友(2021-08-10):
我有一个良明的曲线锯也是一样的毛病,估计不是霍尔出问题就是缺相了,霍尔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网友(2023-05-22):
缺项,主控芯片挂了

网友(2023-07-07):
霍尔坏的可能性基本为0,我是没遇到过,IC坏的反倒多。先检查周未小元件,这个双面板,中间连接也会出问题,飞线试试,反正良明质量真不敢恭维,不过也是我们穷人能玩得起的外国品牌工具,虽然都是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