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日立翻盖手机这种接口的数据线定义是啥 怎么接

楼主(2021-05-01):
这是接口 成品数据线肯定买不到

这个日机翻盖机的外观
这个应该能用音乐 视频 还支持游戏扩展就是没有数据线

网友:
功能机一机一线,鬼知道它们的定义。

网友A:
如果只是找出USB接口并不难,只需找出公共地,电源正,另外二脚拿万能表测量电压即可,不行就对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找出USB接口并不难,只需找出公共地,电源正,另外二脚拿万能表测量电压即可,不行就对调一下。 ...

这线不好做 查了说是接电脑的线里面有PL2303芯片 这下就难搞了定义根本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线不好做 查了说是接电脑的线里面有PL2303芯片 这下就难搞了定义根本不知道 ...

早期的很多都带串口,比如老的裸鸡鸭...

网友:
你好歹也给出个手机型号呀,那个时代的日本都是运营商向各个厂商定制机型,一批定制机的充电器应该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