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教M8电源原理

楼主(2021-05-01):
如附件为M8V7电源原理图,求教电源电压控制方面的原理,恒流控制是怎么做的,

此电路不知道纹波怎么样,开关管工作在线性状态的,另外没有使用DAC,而是使用PWM滤波,想法比较新颖。

网友A:
把三极管换成mos能工作吗?三极管发热太大了

网友B:
用这个m8的都有电压跟随电路,输入电压是根据输出电压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m8的都有电压跟随电路,输入电压是根据输出电压调整的

可否讲一下电压跟随电路,大家都在将这个,但是小白看这个感觉稀松平常和直连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三极管换成mos能工作吗?三极管发热太大了

不知道欸,应该可以不过要调参数,换过后也是工作在线性段,发热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