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6206和ams1117电路可否不用电容探讨

楼主(2021-05-01):
坛子里看许多坛友折腾这两个电路,应用广泛,最近买了30个1117模块,分别是1.5   2.5   3伏各10个,xc6206买了100个,1.5和3伏各50个!电容自己有几十个,探讨一下是否可以不用电容,那样就省事了
ams1117电路

xc6206电路

希望坛友们不吝赐教

网友A:
滤波电容一般要接的

网友B:
输入端  免强可以不要,    因为 前一级的电源 100%有电容的了

输出端 肯定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一般要接的

坛子里有坛友直接接的,不用滤波吗?

网友C:
我是偷懒,给电子表用,没有装电容,。感觉电池很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  免强可以不要,    因为 前一级的电源 100%有电容的了

输出端 肯定要 ...

那就都用电容,就是电解电容个头有点大

网友D:
不用电容不行,也不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就都用电容,就是电解电容个头有点大

贴片电容就行,要电解电容干嘛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就都用电容,就是电解电容个头有点大

你家能用的了这么多模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都用电容,就是电解电容个头有点大

嫌电解电容个头有点大,可以使用贴片的钽电容器,或者贴片的陶瓷电容器。

网友:
输出端要有电容,可以用0805的贴片电容,淘宝几块钱可以买10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偷懒,给电子表用,没有装电容,。感觉电池很不耐用。。。

用的1117吧,6206据说不错

网友:
电容用来去耦,不用输出多半会出现自激,导致电压异常

网友G:
看供电素质和负载类型,如果前级电源输出纯净干扰小且负载纯线性无较大的瞬态电流波动没滤波也问题不大,对供电要求不高的场合是可以的。输入干扰大 输出负载瞬态电流波动大或有干扰就必须加滤波,否则有可能引起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电容不行,也不好

所以来坛子里问问大佬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片电容就行,要电解电容干嘛

电解电容手里有,贴片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家能用的了这么多模块吗?

3块钱包邮50个,所以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供电素质和负载类型,如果前级电源输出纯净干扰小且负载纯线性无较大的瞬态电流波动没滤波也问题不大,对 ...

钟表和燃气灶用锂电池供电,只有电解电容,丑就丑点吧

网友:
ASM1117 ADJ有最小电流要求,也就是有最小负载。不然空载电压是不对的

网友(2022-06-22):
引用 楼主:
坛子里有坛友直接接的,不用滤波吗?

挂钟上用,没接电容,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