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泰克示波器TDS210改背光,顺带改色

楼主(2021-05-01):
泰克示波器Tektronix TDS210,看到不少人改背光,趁着最近清理灰尘的也顺带改一下背光,不知道对偏光膜有无好处,不过肯定环保。然而改led背光也有一个偏蓝的问题,看起来总是没有CCFL舒服,那就再改改色吧,手里透明有色的薄膜类材料有两三种,对比一下最后选择高温胶布透光率最好颜色也比较好看,用直尺美工刀裁出合适的宽度直接贴在导光板侧面就行,视觉上比白色偏蓝舒服多了,要恢复白色背光直接把胶布揭掉可以了。

说一下背光驱动板,由于原机背光供电电压是-4v电压,所以买的是5v升压恒流。测试发现买回来的驱动板设定的恒流电流比较大160多毫安(PT4110芯片,0.3V/3.6/2=167ma)灯珠很烫,把灯条裁短后由于灯珠减少温度更高,这可不符合环保的目的,所以需要把驱动板上的两个3.6欧姆检测电阻(照片中是两个3Ω,实际买到的是两个3.6Ω)换成一个10欧姆,恒流电流变成30ma,灯珠几乎感觉不到温升,同时亮度也完全足够,整体功耗只有0.3W左右。后来测试发现20MA电流也足够了,只是感觉上屏幕亮度不太均匀。

高温胶布裁成合适尺寸贴在导光板侧面

拆掉2个并联的电阻,换上一个10Ω电阻,电流MA=0.3v /R Ω

原背光电路拆掉2个三极管1个电阻,同时更换一个16v/47uf普通电容为日本固态电容6.3V/150UF,进一步减少驱动板的干扰

驱动板用708硅橡胶贴在原高压变压器上

实际效果图,实际很均匀也比较舒服,手机拍摄角度问题有的地方会变色

网友:
要是改成橙色的就更好了,60m的带宽一般也够用了

网友:
我觉得这种单色屏比低分辨率的彩屏好看很多,彩屏上高分辨率才好看

网友A:
看的我手痒痒。。。有个10.4寸屏原来的高压板坏了。。换了个高压板还是暗了点。。。你换这个要把高压板的电源拆了。。。

网友B:
不错呀,我的偏光膜老化了,只有侧起来一定角度才能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我手痒痒。。。有个10.4寸屏原来的高压板坏了。。换了个高压板还是暗了点。。。你换这个要把高压板的电 ...

你的是高压灯管老化了,要亮度还是要更换灯管。更换LED亮度绝对足够,只要你不觉得刺眼。

网友C:
我的液晶屏老化了,有没有谁换液晶屏的,发给教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液晶屏老化了,有没有谁换液晶屏的,发给教程

还是CRT靠谱,放100年也不会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CRT靠谱,放100年也不会老化。

那可不一定

网友E:
改了后看着屏幕好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了后看着屏幕好黄呀

就是要S黄S黄的,网上搜了一些改色膜,感觉还是黄色好点(原来白色不算),另外网上搜UV膜也是黄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呀,我的偏光膜老化了,只有侧起来一定角度才能看清楚

我的罗德施瓦茨CMS50无线电综合测试仪也是偏光膜老化了,只有侧起来一定角度才能看清楚,还没有修。

网友(2023-02-02):
换LED还是有点黄,是不是换LED色温的效果会好些

网友(2023-12-18):
楼主牛B,颜色很好看。

网友(2024-01-19):
楼主牛呀,与原来背光供电接口兼容的驱动板,都能找到,厉害

网友:
背光颜色改的挺好看的

网友F:
楼主侬好
请问你用的灯条什么规格
还有导光板厚度等规格,能给链接吗?

网友:
的确要舒服很多啊,看久不累,就是绿屏会不会显得低档次,想到当年NOKIA 3310,8310,82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液晶屏老化了,有没有谁换液晶屏的,发给教程

换偏光膜,一般是面上的偏光膜老化,但去除老化的膜费劲,还要注意不要把屏弄裂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侬好
请问你用的灯条什么规格
还有导光板厚度等规格,能给链接吗?

搜7寸屏幕背光,很窄的就行,然后自己按照长度裁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