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电视机顶盒ADB刷机过程记录

楼主(2021-05-01):
电视机顶盒ADB刷机过程记录
    盒子是ZTE ZXV 10 B860AV 1.1,是电信和联通早些年比较常见的那种。
    文中的方法也应该适用于类似的盒子(自己瞎想的)。

一、机顶盒问题现象
    开机后没有反应,黑屏,只能进入设置项。属于系统恢复到出厂状态(原来的机顶盒刷过第三方应用,因此会出现这种现象)。
    在设置菜单中没有与ADB项有关的菜单项,据网上朋友说是厂家将此功能隐藏了。

二、刷机前的准备工作
  1. 准备一条双公头的USB连接线,用于PC机与机顶盒互联。

     如果用USB转TTL线也可以,但需要打开机顶盒进行内部接线。这需要对机顶盒硬件非常了解。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利用PC机通过USB转TTL线将USB口模拟COM口与机顶盒进行通信。
  2. 网上下载PC端用的ADB.EXE。用于PC与机顶盒通信。并放在方便好找的PC目录下。我是放在"C:\temp\adb\"
  3. 网上下载破解ADB密码专用计算器工具,机顶盒在进入ADB模式时需要进行密码验证,没有密码则机顶盒不能进入ADB模式。
     我用的是安卓版的ADB计算器。需要将其安装到手机上备用。
  4. 下载适合自己使用的“电视家”。最好是那种“三无”的APP(无广告、无升级、看高清无需权限),一定要找包含
     开机可以自启动项的APP。否则你还需要下载盒子上可用的控制台应用。

三、实际刷机操作
  1. 在机顶盒的设置菜单中查找盒子的IP地址
  2. 使机顶盒进入ADB模式,只能机顶盒进入ADB模式才能进行刷机操作。
     如果机顶盒设置菜单中有相应的选项则可直接进入此模式。
     如果没有这类菜单项,则说明此功能被厂家隐藏了。
         此时需要在“关于”子菜单上常按确定键激活该功能。若此法不成功,则按下法:
         常按遥控器的返回键3-5秒,待屏幕菜单消失快速多次点击左键进行ADB功能激活。
     在进入ADB时机顶盒会要求输入密码。此时运行手机上的ADB密码计算器,按屏幕提示
     输入MAC和随机数获得本盒子的密码,方能成功激活盒子的ADB功能。

  3. 将PC机与机顶盒用准备好的USB线相连,并将PC机的IP设成与盒子的IP为同一网段。运行PCsm中的ADB.EXE
     使用了如下命令控制机顶盒:
     ----------------------------------------------------------------------
     C:\Temp\adb>adb connect 盒子的IP
       如果连接成功会有“already connected to xxx.xxx.x.xx:xxxx”信息提示。
       如果连接不成功是“unable connected to xxx.xxx.x.xx:xxxx”信息提示。

     ----------------------------------------------------------------------
     这个命令将“电视家APP”(dianshijia.newlive_3.5.8_release.apk)安装到机顶盒中
     C:\Temp\adb>adb install -r C:\Temp\dianshijia.newlive_3.5.8_release.apk
        815 KB/s (0 bytes in 17699625.021s)
        pkg: /data/local/tmp/dianshijia.newlive3.5.8_release.apk
     Success

     ----------------------------------------------------------------------

  4. 设置“电视家APP”为自启动项
     如果盒子中没有应用控制台,则可以安装当贝APP。如果不安装就需要
     按如下方法通过ADB功能启动“电视家APP”,然后再电视家应用中“设置”菜单设置为开机自动运行。具体方法是:
     ----------------------------------------------------------------------
     利用如下命令获取盒子中的所有安装包信息存入OK.txt文件中

     C:\Temp\adb>adb shell dumpsys package > ./OK.txt

     利用编辑软件在OK.txt查找关键信息“dianshijia”
     com.dianshijia.newlive/.console.ThirdLauncherSplashActivity
     com.dianshijia.newlive/.entry.SplashActivity
     找到上面的类似信息,复制后用下面的命令发送到机顶盒,启动电视家APP。
     C:\Temp\adb>adb shell am start -n com.dianshijia.newlive/.console.ThirdLauncherSplashActivity
     提示信息:Starting: Intent { cmp=com.dianshijia.newlive/.console.ThirdLauncherSplashActivity }

     C:\Temp\adb>adb shell am start -n com.dianshijia.newlive/.entry.SplashActivity
     提示信息:Starting: Intent { cmp=com.dianshijia.newlive/.entry.SplashActivity }

     ----------------------------------------------------------------------
     在OK.txt中查找与安装APP有关的信息视你选择的应用不同而不同。我的是“dianshijia”,你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信息。

    通过以上操作,我的电视家APP就可以直接在机顶盒中正常使用了。打开机顶盒时,电视家自动启动,无需当贝这样的控制台。
占用内存少,操作简单方便。与原始的电视机操作基本相同。这样的设置适合机顶盒存贮容量小和不喜欢复杂操作群体。

   由于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在刷机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在网上查找大量资料和前人的刷机心得。同时也得到了
   当贝群中 “情哥哥(654244006)、冀电信V9U-道哥(240550845)”还有当贝不知名的客服的大力相助,写下此文
   也是向他们表示谢意。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网友A:
前几天刷砖了一个,ttl跑了4行就停了,慎用下面的刷机包,反正我是刷砖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848

楼主:
能进入到盒子的设置界面就没有成砖

网友:
拆机连上TTL  猛按回车  出现一排# 之后 停下的时候 输入 adb adbd  就打开adb了  注意命令必须是小写

  然后用乐视盒子的盒子助手 就可以安装卸载软件 卸载内置可能需要用命令把sys文件夹重新挂载为可读写 输入adb  mount -o remount /system 挂载为可读写

注意运营商的盒子有些东西删了会卡在第一个画面循环 我的一个创维E900S就是

网友B:
电视家APP是那种“三无”的APP(无广告、无升级、看高清无需权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家APP是那种“三无”的APP(无广告、无升级、看高清无需权限)的吗?

是的,在网上能找到。有很多版本,但有些夹有私货。

网友:
ADB随机码是D开头找了几个密码计算器算出的密码都是密码错误,朋友是怎么搞定的?帮忙提供个密码计算器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家里刚好有一个中兴的盒子,看来可以折腾下了。

网友(2021-11-24):
非常有用, 先收藏了,找天实验一下

网友(2023-01-18):
谢谢楼主,好好学习。找机会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刷砖了一个,ttl跑了4行就停了,慎用下面的刷机包,反正我是刷砖了
https://www.mydig ...

我的也成黑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