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拼多多出品,锂电池容量测试仪,看值不值28

楼主(2021-05-01):
正面,终止电压可以随便设,0到100Ⅴ,但往上没用,放电电流不能改,8欧电阻,I=U/R。。。。
32,减5块,28到手,测了几个旧电池,设截止3.2伏,有2000的,有1000的,还有几百的,感觉有参考价值

背面

液晶驱动芯片

单片机

右上角那个芯片看不清楚

电源

网友:
准确度怎样?

网友A:
某宝也是20多,应该差不多

网友:
8266加手机可以更省

网友B:
32-5=27元到手啊。楼主数学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5=27元到手啊。楼主数学太差了

优惠券1块钱成本。。。。。。四块九一个月会员,一星期一张,大约一块一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惠券1块钱成本。。。。。。四块九一个月会员,一星期一张,大约一块一张。。。。。 ...

为什么我的会员都要十几块一个月!!!

网友:
淘宝才20块啊

网友:
30多就能买ZB206了啊,我是觉得ZB206完爆这些放电小板的,支持四线支持0.1A级调节恒流支持设置截止电压,

网友:
玩电动工具,还是测内阻适用

网友:
这段时间也想买个这类的,不知道哪种便宜又好用

网友(2021-06-28):
引用 网友A:
某宝也是20多,应该差不多

马家都是30多呢。

网友:
谢谢分享,28大洋是很划算的,虽然不能调整放电电流大小。

网友:
价格不贵,弄个玩玩还是可以的,最起码组装电池时配对方便些

网友:
放电电流MA: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