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12-24升压110伏DC-DC吗?

楼主(2021-05-01):
想不换DC to ATX电源,有些也换不了
想升压直流后,直接给开关电源供电
DC to DC效率应该比逆变器高
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其实就是逆变器的前级部分,后级就是高压直流变交流。

网友B:
简单 逆变器后级去掉就是输出直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逆变器的前级部分,后级就是高压直流变交流。

你好,你给科普一下
逆变器的前级后级,典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 逆变器后级去掉就是输出直流了

节日好
能科普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节日好
能科普一下吗?

逆变前的直流高压母线电压就是310v左右,完全可以直接给ac/dc电源供应器供电。逆变器首先是要把低压直流变成高压直流以后才能逆变出交流220v的电源的。当然那种低档靠变压器升压的逆变器不算,那个没有高压直流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