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设置客户WIFI限速后,在PC端测速网速损耗严重?

楼主(2021-05-01):
百兆带宽,直连测速,达到11.2。路由器刷OP,设GUEST接口,对WiFi接入限速。不管用各种Qos,还是Wondershaper,再在PC端测速,只能达到7-8点多,用Wondershaper稍好点。用MW310R做GUES限速,测试基本上能跑满。

网友A:
路由器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什么配置??

AR7240+9283,16+64.不做限速的话,测速基本也跑满.这配置总比MW310R V5.0强吧,问题是310开限速都基本能跑满

网友A:
引用 楼主:
AR7240+9283,16+64.不做限速的话,测速基本也跑满.这配置总比MW310R V5.0强吧,问题是310开限速都基本能跑 ...

换个固件试试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固件试试看啊。

不是固件的问题,不做限速的话,一切正常

网友:
明显是u性能太差,上软路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