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燃气灶单线电磁阀简单修复

楼主(2021-05-01):
燃气灶单线电磁阀简单修复
燃气灶故障现象是点火后一松手燃气就熄火,要一直压住点火开关才不会歇火,这样虽然燃气不会歇火但是一直处于不停啪啪啪的点火状态,这样既费电而且你不可能一直用手压住点火开关吧(按压并旋转点火开关点火时点火开关的顶杆顶开电磁阀的前端阀门将阀门顶向线圈部分打开气路,点火燃烧后将燃气灶上热电偶烧热后,由热电偶产生的电流通过电磁阀线圈产生的电磁力持续吸住阀杆打开气路供气并持续燃烧;松开点火开关后气路不会关闭,由电磁阀控制气路打开持续供气燃烧;火焰大小由点火开关旋钮调节;)。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电磁阀坏了,电磁阀内的铜线圈很粗一般不会烧断,基本都是高温氧化后接头脱焊所致,脱焊后电磁阀不吸合阀门打不开天然气过不来,所以一松手就会熄火。于是拆下来进行简单修复。原来的线圈接头是点焊焊上去的,自己修复只能用锡焊,注意控制焊接温度。

先清理干净黑色氧化层,焊接有点难度,温度要控制好,温度低了锡焊不上去吸热太快很快就冷了,温度高了锡很快又氧化了还是焊不上,必要时需要用上草酸(洁厕灵)助焊,来回在焊接部位多抹几下,尤其是下边铜底座的焊接部位上。焊好后用水冲洗干净。

网友A:
楼主能测试一下最低工作电压电流吗?

网友:
这个工作电压不高电流从线圈看有点大,热电偶就能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测试一下最低工作电压电流吗?

已经装回去了不太好测试,估计电压电流大小是线性变化的,火焰越大电压电流越强;估计阀门开度也会随着电压电流大小变化,气量大小就会产生变化,反过来决定火焰的大小。估计点火开关旋钮只在前端气路控制总的通气量大小。

网友B:
表能刷刷不。。。。。。。

网友:
这个要收藏,有一天能用上。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这东西真的很小的,我都是淘现成的更换。

网友(2021-06-01):
我觉得这玩意,最好还是买个新的

网友:
熄火感应针坏了也会是这样子的情况吧!

网友C(2021-08-04):
我家那个灶是打火15-20秒左右偶尔会熄火  也是这个东西的问题吗

网友:
最好买个新的吧,感觉用的不放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那个灶是打火15-20秒左右偶尔会熄火  也是这个东西的问题吗

这个不确定,相比电磁阀你这个点火针脏了的可能性大,细沙纸打磨一下

网友(2021-11-15):
引用 网友C:
我家那个灶是打火15-20秒左右偶尔会熄火  也是这个东西的问题吗

可能是感应针稍稍装低了一点点,老化了就不够电流吸住铁块了

网友D:
我家现在用的燃气灶曾烧过两次高压器,都是打电话叫一个过村串户的外地人上门维修的,一次收费100元。在后来有个电磁阀漏气,把高压器和电磁阀都烧坏了,还叫那个师傅上门修,说烧糊了不能修,我就自己修了。我在骗多多买了高压器和两个电磁阀,把原来的两个电磁阀拆下才发现,有个电磁阀的图片中红圈部分已被人为拆掉了(就是红圈处部分部件都不见了),就这样无保险阀用了几年,好在没出事故,所以说人心险恶,叫人上门修燃气灶热水器的一定要盯紧。这个燃气灶就叫这个人修过两次,第二次他是载回去修修好再送回来的,可以肯定是这一次动的手脚。以前跟他没交集的,估计是得罪了不应该得罪的人,被阴了。江湖险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能刷刷不。。。。。。。

太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家现在用的燃气灶曾烧过两次高压器,都是打电话叫一个过村串户的外地人上门维修的,一次收费100元。在后 ...

高压点火器叫高压包也行,高压器自造词?心里太阴暗!修灶的大概率为了省事零成本对付给你修好多骗点钱而已,用这种方式阴你想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高压点火器叫高压包也行,高压器自造词?心里太阴暗!修灶的大概率为了省事零成本对付给你修好多骗点钱而 ...

简称不行吗?你啊天真无鞋,两次都是烧高压器了,电磁阀换不换都是100元起步,他也冇找借口多收钱,不是我内心阴暗,是你太幼稚。我跟那位师傅无恩怨,各人的际遇不一样,太概率是此路行不通先生搞鬼,被他阴过一次,没必要跟你多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称不行吗?你啊天真无鞋,两次都是烧高压器了,电磁阀换不换都是100元起步,他也冇找借口多收钱,不是 ...

你傻啊!简称也不能乱简称,你粑粑的嫲嫲是女人,你能简称说你粑粑是女人吗?这样动手脚也只有你这个脑壳想的出来,这不直接给人送证据吗?回头假如你家长辈遇难,一查修灶的给动手脚了直接抓走了,你不是幼稚的问题了,是太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