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来个慧荣少见的固态,SM619GXB主控,见过的人应该不多

楼主(2021-05-01):
单芯片32G,SM6919GB   CD1905,是19年第5周生产的

用固件识别软件一看是2246AA

然后用2246EN固件看

但是板子上的几个短接点都试过了,没有能够正确识别1G的,现在只能够正常使用,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芯片的,还有短接点在哪里

网友A:
慧荣的ISSD盘/好像是提供给工控的/闲鱼经常能看到/5颗黄豆很唬人是吧

网友:
这不就是ferriSS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慧荣的ISSD盘/好像是提供给工控的/闲鱼经常能看到/5颗黄豆很唬人是吧

不知道短接点在哪里,不敢开卡啊

楼主:
不知道短接点,所以不知道是不是集成了缓存,

网友B:
看到jp空焊盘了吗,短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jp空焊盘了吗,短这些

今天晚上出去吃饭,有空的吧,这些点在板子后面需要飞线出来,要不实在是不方便

网友:
我去,这个居然是2246啊,我手上好几片当试机盘呢,没敢动。。。。

网友:
这东西之前在娃娃机的主板上见过,直接焊死主板上的
就是类似现在苏菲的那种一体盘

网友C:
帮你查了,真是46EN还带128MBram呢。。。。

网友D:
这个是主控+DRAM+NAND一体,我最早在19年的7 8月见过创见的CFast用过这个玩意儿,速度还可以 128G的读500写180,当时不知道是46EN,只觉得这玩意4K不错跟2246EN差不多 远强于46XT,全盘写不掉速,发热挺大的写入80多度 读取70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你查了,真是46EN还带128MBram呢。。。。

谢了,我也感觉这玩意奇怪,所以拿出来看看了,网上啥资料都没有,这个板子的短接点确实没有找到,居然集成了128m,一直以为是46x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主控+DRAM+NAND一体,我最早在19年的7 8月见过创见的CFast用过这个玩意儿,速度还可以 128G的读500写 ...

这玩意居然还有128g的,这个32g的都极其的少见,这个东西后来有没有做2242的m.2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你查了,真是46EN还带128MBram呢。。。。

量产一点都没问题,这玩意真没想到是46en,以前用46xt量产,因为没有短接直接显示down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居然还有128g的,这个32g的都极其的少见,这个东西后来有没有做2242的m.2版本, ...

这玩意淘宝上有卖168GB的,价格好像16x,官方最大宣称256GB,不过没见过实物,另外我的是m2 2242的。。。。

网友:
常见就是16G 32G 64G都少见/实际发热严重/主控 缓存 颗粒都集成在一堆/不如2242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淘宝上有卖168GB的,价格好像16x,官方最大宣称256GB,不过没见过实物,另外我的是m2 2242的。。。 ...

m.2的实物没看一下吗,想长长见识,哈哈哈

网友:
就是这样的。。。。紫薯布丁

网友:
进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