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v充电器维修求助

楼主(2021-05-01):
换了mos管和保险,现在通电有声音,亮绿灯没输出,电容有电。是不是这个取样电阻(红黑银红?0.2Ω?)坏了?
小白一枚,还望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绿灯亮了,估计正常了。没输出是因为现大多数充电器,只有接到电池上才有输出(有防反极性)

网友:
都亮绿灯了,说明基本正常,没有大问题了,如果指示灯跟输出是一路整流滤波,看从绿灯到输出线是不是有啥情况。如果不是一路,看看主输出那路整流滤波部分。

网友:
测一下次级电容上的电压,应该可以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灯亮了,估计正常了。没输出是因为现大多数充电器,只有接到电池上才有输出(有防反极性) ...

接电池也是亮绿灯没输出,怀疑取样电阻坏了,测出来0.4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灯亮了,估计正常了。没输出是因为现大多数充电器,只有接到电池上才有输出(有防反极性) ...

接了电池也没输出,怀疑是那个取样电阻坏了,那色环有点看不懂,红黑银红这阻值算0.2Ω吗?

网友B:
就算这个电阻坏了0.4欧,也不至于没输出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了电池也没输出,怀疑是那个取样电阻坏了,那色环有点看不懂,红黑银红这阻值算0.2Ω吗?
...

这个电阻在初级?MOS管的源极(S)接地电阻吧。0.2欧,测出来0.4欧,也不应该没输出,最多是最大电流小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了电池也没输出,怀疑是那个取样电阻坏了,那色环有点看不懂,红黑银红这阻值算0.2Ω吗?
...

电池极性没接错吧。查一下输出电线,发现电动车充电器电线坏的很多的。前二天朋友帮我去修车摊要了五台坏的充电器,弄来玩,其中三台都是坏电线(外表很好,内芯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极性没接错吧。查一下输出电线,发现电动车充电器电线坏的很多的。前二天朋友帮我去修车摊要了五台坏 ...

电池极性不存在接错,线也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这个电阻坏了0.4欧,也不至于没输出的吧

电容是有电的,但确实没输出,难道是bt151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是有电的,但确实没输出,难道是bt151坏了?

那就重点查后面的防极性反接电路,跑一下输出电路的组成,能画出电路图或找到一样的电路图最好。单看照片没法说是哪个元件的问题。实在不行,跳过防极性反接电路也可以用,只要注意以后不要接错电池正负极。

网友:
现在很多充电器不加电池就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