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光威天策DDR4 3000马甲套条拆解评测

楼主(2021-05-01):
首先,在劳动节依然劳动的苦逼的人祝各位坛友“五一劳动节快乐!”
由于电脑内存太小,运行不是很流畅,所以想升级一下电脑,于是搜集了一些有关内存的信息做了比较,发现今年48日上市的一款光威天策DDR4 3000 8G*2套条不错,这款套条是嘉合劲威继20205月推出的一款搭载合肥长鑫颗粒的纯国产DDR4 2666内存,即弈Pro系列的又一款国产内存,其性能更加优越,而价格与第一款持平。
下面就来看看这款内存
一、           外观展示
包装是黑色纸盒,上面印有光威的英文logo,很经典的嘉合劲威风格

包装盒的反面印有产品的详细信息,还有一个透明窗口,透过窗口一眼就能看到内存贴纸

包装盒内是两根8G内存,分别在两个透明吹塑盒内,并且还以一个内衬,内存条的卡扣镶嵌在内衬上,任凭摔打也不会有移位,因此不用担心会有磕碰现象。

内存带有铝合金马甲,表面为摩登灰色,可以快速的散发热量,降低芯片温度,使内存的稳定性更加可靠。

内存右端是参数贴纸,标有8GDDR4 3000 1.35V,时序是16-18-18-38

左端还有防伪二维码,刮开可以验明正身。

下面就给他脱了马甲,看看“肉身”是否“健美”
先从一端轻轻地撬开,端部有两个卡扣,然后再小心翼翼的揭开铝制马甲,整个过程一定要小心,不能弄坏芯片

拆开后可以看到裸了的内存条,马甲内侧贴有一根导热胶条,粘性很强,牢牢地将马甲和芯片粘合在一起,增加导热性。另外可以看到金手指两端要比中间部位短一些(由红线作参考),这样在插入的时候会更加顺畅,大大的降低在插拔过程中毁坏内存或主办的几率。

看一下马甲两端卡口的凸起和小孔的配合

测一下铝合金的厚度为1mm

在近距离的看一下颗粒,是采用了国产的长鑫颗粒

二、           上机测试
插入到主板上,结构紧凑,大多数的CPU散热器都不会对他造成 影响。
光威天策DDR4 3000采用了8PCB板设计,搭载合肥长鑫颗粒,支持XMP2.0DOCP/A-XMP

由上图CPU-Z测试可见,频率为2400MHz,支持XMP2.0。品牌为Gloway(光威),芯片颗粒为国产长鑫科技生产,时间为2021年第14周。

接下来再用AIDI64测试速率,读速为3800MB/s,写速为47753MB/s,拷贝速率为32169MB/s,延时为61.9ns

最后看一下管理器中的内存,标称频率为3000MHz,当前频率为2666MHz

看来我的主板跟不上内存的步伐,要想充分发挥内存的优势,只能换主板了。不过以目前479元(晒单的500金豆)的价格,即使当成2666MHz的内存用也是很划算的,并且终身保固,尤其这还是国货,在性能、价格、质保相同的条件下,当然要支持国货了。
最后,感谢各位光临赐教!

网友A:
上个月配了一套,也是选的光威,便宜。

网友:
很喜欢的国产

网友:
还在用ddr3的路过,电脑对我看来说,好像就是上上网,看看视频等等。

网友:
我也喜欢光威这个国货了

网友:
光威现在已经是国产一哥了!!!吊打一群贴牌货!

网友:
国产的,顶起,谢谢分享!

网友:
用过几条光威ddr3的内存,一直没出过问题,终身质保,挺不错。

网友:
大婶的卡尺生锈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配了一套,也是选的光威,便宜。

性价比很高的内存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国产的内存也逐渐顶起来了,性价比相当不错

网友:
内存出错的几率很低,一般都是终身质保,但是一般几年后机器升级更新了,内存换代了,用不上了,寿命很长,但是存在的价值很短

网友:
国货自强,性价比相当不错。

网友:
终身保固的概念可不可以理解成终身保修

楼主:
人为损坏应该是不在保修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