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936焊台安泰信969D改1322发热芯,改的就是线性!

楼主(2021-05-01):
新站我所有的1322发热芯测试都是裸露热电偶填充焊锡和铝箔的,常规利用空气导热的结构我只送它两个字 “星号 星号”!

我都是从200、250、300、350、400、450℃,间隔50℃测试的

1322应该是K型热电偶吧

温度线性怎么看起来像y=kx+b啊,如果确定了两边的数据,运放反相输入端或者热电偶端二选一垫电压不就是b的正负值吗?

弄了这么久,热电阻和热电偶我总算搞清楚了,我的理解:线性都没问题的,就是有一些不同,热电偶一致性厉害,只要是K型的合格的,按照分度表,不管是你家的他家的随机批次的,就符合分度表的!
热电阻应该和常规电阻一样,受电阻率影响,截面积和长度都会影响热电阻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两个热电阻在同样的温度范围内,阻值变化范围不一样,起码和热电偶比是这样。但是比起灵敏度,热电偶是固定的,就算是450℃也才18mv,LM358就配不上了,起码要OP07C,这里减分;热电阻可以加大电流啊,那样灵敏度就高了,几百毫伏就可以用LM358了,便宜,这就是优势!随之而来是要线性补偿,因为热电阻偏置电流不是恒流,而是伪恒流,+5V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就是普通热电阻的电路形式,增大电流,限流电阻要减小,这样限流电阻不能远远大于热电阻,也就不能恒流了,不能恒流,本来线性的阻值变化,输出线性的电压变化,引入一个变化的电流,线性会失真,如果是运放放大输入到单片机的话要从等差数列(应该是这个叫法吧),变成了差值会变化的数列,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反正编程那个要补偿。恒流驱动就没问题了,这里有一个矛盾,电流足够大,甚至不用运放,行不行?行啊,但是本来热电阻用来检测温度的,你搞了那么大电流,不会发热吗?自身发热还怎么检测别人呢?
热电偶就像是流水线产品,两个想不一样都难,热电阻就像纯手工雕刻艺术品,想要一模一样很难,要求还很高。

视频 安泰信969d改1322发热芯,顺便测试温度线性

视频 安泰信969d改1322发热芯,测试回温响应

全景

969D面板

我咸鱼捡漏的焊台怎么看起来是样品啊,助焊剂没清洗不说,再弄一层松香,黑乎乎的,我都怀疑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拆下来先研究研究电路走向,贴片元件腻恶心了,全部上红胶,不过虽然歪了,但是也用电烙铁做了不必要的修饰,用的刀头,看来  “焊接面是直角”  的东西还是刀头好用

P图后果然好看一点,不然我拍出来的都是面无血色的照片

用吸锡器吸干净然后暴力翘开,焊盘掉点了,不过双面板无所谓了

一个空焊盘,还有一个背面才有走线,无关紧要

LM324运放部分电路

原来黑乎乎,焊锡一坨一坨的,可能因为红胶太多了,不仅歪歪扭扭,有些一头还翘起来,不加一坨焊锡不就容易虚焊了嘛,还有我P了图的原因,不过没有丑化就是了

LM324部分电路图,自己按照电路板画的,原理也是自己YY的,虽然看起来很叼,其实是装逼,装一下没多大问题吧

这里应该是过零检测部分电路,下面那张是电路图

Y1、Y2应该是8050和8550吧,而且是双s的

OP07CP单运放放大,话说超100倍放大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失调电压增大?自激?还是温漂?

背面,发热丝驱动电路和控制电路之间铜箔已割断正反面都要

IC座我会第一时间干掉,最讨厌接触电阻了,镀金也不行除非是纯金,不用经常拆来拆去的东西,干嘛要用IC座?

OP07CP+20K可调电阻

走线很随意,测试罢了,热电偶那里随便搞了个100K上拉,起码1M才不会影响热电偶电压吧,真怕揠苗助长啊

热电偶并104电容,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热电偶绕铜丝包裹再上锡包裹,以防热阻过大

OP07CP单级放大,调的是放大倍数,结果调的是温度区间范围变大或者变小,并不是校准,因为单片机端我已经大概校准,所以模仿安泰信936D咯,差别不会很大的

一部分测试数据,一个字:乱

预告:快克203H控制板不错,有PID算法提前刹车的吧,那就来个203H控制板+1322发热芯吧!

网友:
这么玩不累么?

网友A:
原来电路是T12两个引脚的吧。。。
要改也改A1321啊,A1322根本性能不太行。。。

A1322我个人印象热电偶是单独两根线,和发热地不是同一路。。。当然你这个板子没问题是因为T12发热芯测温的时候会把发热输出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电路是T12两个引脚的吧。。。
要改也改A1321啊,A1322根本性能不太行。。。

非常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