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35块的雷力迅无刷20v锂电扳手来了,快快行动起来

楼主(2021-05-01):
五一活动,收货后再反十元

楼主:
刚下单,35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网友:
忍住,买回来又得换电池,电池比机子贵多了...

网友:
买来有什么用呢必然又要多投5*8块钱

网友:
这个应该能叠加签到红包,30以内到手

网友:
手上三把有刷的,忍还是不忍?纠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下单,35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给个地址看看谢谢!

网友:
不知道电池耐用不耐用

网友:
已经买了,前阵子16下车了,今天买的他家角磨机返现后应该48能下车

网友:
已经下架了~

网友A:
还在啊,上次买的还没用几次这次力度再大点才考虑上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在啊,上次买的还没用几次这次力度再大点才考虑上次

刚才有一阵确实下架了,过了20分钟又上架了,已经撸了一个~

网友:
这价格成功躲开了45减6农场红包,只能红包、淘金币选一样

记错,这玩意不支持农场红包的

网友:
上车了。家用不错。拆下踏板传动肯定合适

网友:
之前的活动已经撸过一台了,能拆车轮胎螺丝,但电池还是不行的,一热就断电,还是要换电芯才行

网友:
这个怎么撸的????

网友:
要是牧田款,可以割插脚,拆配件用

网友B:
下了一单,花呗5元红包可用,实付39块多,收货返10块,等于实际到手29块多,电池就算再垃圾也不亏了,回头直接自己做电池,就用它个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了一单,花呗5元红包可用,实付39块多,收货返10块,等于实际到手29块多,电池就算再垃圾也不亏了,回头 ...

然后放那一直睡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后放那一直睡觉...

可以偶尔拿出来空转,听听美妙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