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现在stc哪款单片机比较好玩又实惠

楼主(2021-05-01):
之前stc 15w104 没涨价的时候,0.8元一片屯了100 片,可惜是DIP-8 封装的,使用方面有限,只能哦平时做点小玩意
我对型号不太了解 想问下大家经常用哪款呢
目前还买了几片15f2k60s2, 15w408as这种,其他没用过啦

网友:
现在就没有实惠的吧,老玩具继续玩吧.
如果学习用也不差多的这几块钱.

网友:
全都涨到疯了。。。等半年再说吧

网友:
涨价之前的STC8G1K08 7毛一片不比104好????还带ADC,ROM大一倍,RAM大几倍
408as也挺好,适中,宽压,ADC,什么的都有,各种封装,sop dip,ssop qfn,qfp,16,20,28,32pin
现在谈什么都不合适了,都太贵了,任何MCU都没什么性价比之说
涨价之前的STC8比stc15都要便宜很多,
一块多点的STM8,把国产压的抬不起头

网友:
等几个月降价后可以买STC8H1K28--32pin,或者STC8H1K17---20pin

网友:
闲鱼上带板拆机的STM32F103不香吗?
现在涨价了,不香了

网友:
还是stm8s香。

网友A:
其实官方并没有涨多少,主要是奸商,刚刚从原厂订了一批STC15W4K48回来,10块一个,涨价之前是6.5左右,再到淘宝里看看,起步价20。

网友:
玩 就算了 不给奸商机会 做产品那就没办法 消费者买单

网友:
刚翻出几十片atmega8跟atmega8535暂时够折腾了

网友B:
淘寶原來 1毛 的 應廣 PMS150G 都沒貨 變1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官方并没有涨多少,主要是奸商,刚刚从原厂订了一批STC15W4K48回来,10块一个,涨价之前是6.5左右,再 ...

stc官方在淘宝有个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c官方在淘宝有个店,

能不能说一下店铺名称,没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说一下店铺名称,没搜到。

搜STC 按店铺搜,肯定排第一,好像叫STC厂家直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tc官方在淘宝有个店,

淘宝官方店也黑的很,炒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淘宝官方店也黑的很,炒货

也不能说黑,涨价是普遍现象,有哪家单片机出厂没涨价的?真缺货也好假缺也好,有钱不赚,又不是傻子,看看stm32涨多少了,国产32不都翻着倍的涨,涨就涨吧,还没货,你说神奇不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能说黑,涨价是普遍现象,有哪家单片机出厂没涨价的?真缺货也好假缺也好,有钱不赚,又不是傻子,看 ...

其实单片机生产厂家给大客户或大的代理经销商涨价都在20%-50%之间,至于为什么市场上价格那么高,自己想去吧

网友:
小量玩玩哪个都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淘寶原來 1毛 的 應廣 PMS150G 都沒貨 變1塊了

OTP,没有烧录器,没得玩。

网友:
引用 网友F:
OTP,没有烧录器,没得玩。

https://free-pdk.github.io/
開源的otp燒錄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