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充电角磨机 换用牧田款电池 启动问题

楼主(2021-05-01):
手头上有一个松下充电角磨机 瘫痪机 想去掉原来的主控换用牧田款电池 但是试了下启动时太暴躁了 有没有大神告诉下用什么方法可以启动柔和一点的

网友A:
其实启动时暴躁对使用没什么影响,一定要解决的话,串个功率型热敏电阻是最简单的办法,在下表中选个参数合适的就行了,如果买不到合适的,也可以串、并联解决。

网友B:
是真破啊。。。。

网友C:
角磨机本来就是暴力使用的,软启动,没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启动时暴躁对使用没什么影响,一定要解决的话,串个功率型热敏电阻是最简单的办法,在下表中选个参数合 ...

主要是怕对电池有影响  自己用三星25r做的电池两百多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真破啊。。。。

破归破 但是转速和插电的差不多 电池电流供的上的话用起来肯定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角磨机本来就是暴力使用的,软启动,没有力

那为什么我的锂电角磨机又有软启动功能?

网友D:
手握部分都没有。角磨机这种工伤神器lz居然还敢用。
一点安全性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握部分都没有。角磨机这种工伤神器lz居然还敢用。
一点安全性都没。 ...

多谢提醒 不过用用角磨机十几年了 还都是切割板材 对其特性深有体会 心里面也时刻想着安全

网友:
靠,连个全s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