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锂电钻充电器求助

楼主(2021-05-01):
没有原图,故障无输出。换过ic5229、300v电容,431、光耦也换过,现在是vdd、vddg两脚电压在11.5至12.5间跳动,起动电阻也换过,求兄弟们帮分析分析

网友:
431哪块看一看

网友:
就没有怀疑变压器挂了吗

网友:
坑多多上几块钱一个,没必要研究了,楼上说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vDD脚上电解代换看看

网友:
电流採样电阻,是不是开路了 ?

网友:
一般是整流管的问题,看看次级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