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U盘强拆了,大神看看还有救吗?

楼主(2021-05-01):
主控芯片显示:3281N  AB,还有一些其它字母。不在同一行。
闪存上面有印的B23(应该是厂子里面盖上去的),打印的右下角有BH7E90301,然后啥都没了。
然后这是芯片精灵检测到的。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MEMORY BAR)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3267

设备供应商: Silicon Motion,Inc.
 设备名称: SM3280AA MEMORY BAR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MEMORY BAR
产品修订版: 10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0AB - ISP NONE
闪存识别码: EC1A882F - Samsung(三星) - 4CE/双通道 [TLC] -> 总容量 = 128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Unknown(未知)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EC1A882F        EC1A882F
EC1A882F        --------
EC1A882F        EC1A882F
EC1A882F        --------
--------        --------
--------        --------
--------        --------
--------        --------

目前量产工具提示flash id not found in dbf database,于是我就在3281的DBF里面加入了一行,按照识别到的改了前面的闪存型号,然后再量产提示ISP is not fonund
部分英文可能拼写错误!还有救啊,原因就是我当初点了一下tool里面的erse all

网友:
全擦除后需要重新量产。找主控的量产工具量产就可以修复

网友:
FW里面的也改了吗?

网友:
设置里指定一下ISP就可以了

网友A:
固件不对,去看看你闪存id对应哪个固件,重新选一下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不对,去看看你闪存id对应哪个固件,重新选一下固件试试

我在哪里看闪存对应的固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