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BUG10的USB3.0全部降成2.0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5-01):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usb3.0设备全识别成2.0的
不管怎么插,重启三次都没恢复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自已又好了。
难道是婊王硬盘盒搞鬼?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2673

网友A:
数据线有断的?换根数据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有断的?换根数据线试试。

特意用U盘测试也是,后来U盘一直插着没动自已又恢复真很邪门。

网友B:
usb接口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有问题?

前置后置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置后置都试过了。

公口有问题吧,母口是电脑上的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线有问题,不稳定,这种线要求很高,稍微长一点就会这样

网友C:
如果后置也这样那一定是系统的问题。如果只是延长线,那有可能,我的延长线就因为接触不良,有时候会变成2.0,得拔下来用棉签酒精小心擦擦触点金手指。现在真正镀金的靠谱的延长线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后置也这样那一定是系统的问题。如果只是延长线,那有可能,我的延长线就因为接触不良,有时候会变成2. ...

百度到一个冷知识,插的慢了会变2.0,
以前2.0经常会变1.1应该也是这道理。
只不过2.0降1.1会在任务栏提示,3.0降2.0不提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百度到一个冷知识,插的慢了会变2.0,
以前2.0经常会变1.1应该也是这道理。
只不过2.0降1.1会在任务栏提 ...

会提示,建议插到高速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提示,建议插到高速接口。

点开盘符才能看到,以前我都没注意过。

网友:
电源里快速启动关闭,或者按住shift关机后再开机看看?

网友:
主要问题是 硬盘盒的固件兼容
看你的usb 是INTEL 还是amd
amd平台多发降速
当然我手里的 机箱也多发usb3 降速
插后边正常
前置usb 就容易降速
也不是所有 硬盘盒 我手里的插itx机箱降速
集中在2款msata ssd

网友:
重启一下试试,有时候差的时候歪了,会导致里面短路,芯片保护了,或者看看有没有口有短路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