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五一劳动节快乐,亚克力制作小鱼缸一个

楼主(2021-05-01):
五一劳动最光荣。给孩子做个小鱼缸玩。步骤略过。上图。

楼主:
加水试验成功

网友A:
你是怎样折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样折弯的?

不是折弯的吧?看着像是利用现成的转角。

网友:
用胶水粘起来的吗

网友:
用的什么胶水?在哪买的亚克力板?

网友:
亚克力板,用啥月交粘起最牢固,谁知道,先谢谢了。

网友B:
请问一下,亚克力板用啥胶粘最牢固?先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亚克力板用啥胶粘最牢固?先谢谢啦。

如果要漂亮,有专门的无影胶。

网友:
有专用胶水的就是容易挥发开封后不易保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漂亮,有专门的无影胶。

我的指针表是亚克力材料的,有破损,想做个镜壳,要是没好胶粘,有色就不好看了。

网友:
亚克力我试过,用风枪加热吹一下就可以折弯。
折弯时最好做个模具辅助限定角度。冷却后可以定型。

网友:
看过广告牌店用四氯化碳黏压克力板,还可以溶压克力粉末,修补缝隙。有毒,要通风环境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指针表是亚克力材料的,有破损,想做个镜壳,要是没好胶粘,有色就不好看了。 ...

UV胶就是无色透明的,可以粘这些

网友:
到现在还没用完,记得用注射器使用,有毒,易挥发! 阴暗处保存!

网友D:
这个是屏幕拆的那个导光板吗? 看上面那个点点有点像     我以前买过15楼那种玻璃瓶的溶剂拿来粘亚克力 后来放了快两年就变空瓶子了 盖好了盖子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屏幕拆的那个导光板吗? 看上面那个点点有点像     我以前买过15楼那种玻璃瓶的溶剂拿来粘亚克力 后 ...

这个溶剂怕光,要阴暗处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样折弯的?

折弯要先加热,普通的加热不行,用加热管最好,我买了一根7元钱,就是有点简陋,有点短。长点的亚克力折不了

楼主:
加热棒淘宝有卖的,找地方固定好就行,把亚克力烤一会,用手感觉很软了就可以折了,要注意防护措施

楼主:
我是参考淘宝上的亚克力折弯设备想到的,只是折弯设备有调温和周边冷却水,就折几件不用这么麻烦,去其糟粕留其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