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8寸1280X800 usb 触摸屏,装好驱动可以当主屏,8寸液晶屏

楼主(2021-05-01):
148USB 触摸 液晶屏
分辨率是1280X800,采用USB连接,WIN10下自行安装驱动,就是第一次装驱动时间长,要10分钟左右,以后就快了。可以当带触屏的显示器用,电脑里装好驱动后也可以当主屏使用。现在剩下4个,其中有3个功能全好的,150一个,另一个触摸裂,但是还可以触摸,130(爽快的带个触摸好的屏自己想办法更换)有一个塑料后盖,不完全匹配,需要自己把USB口部分挖去就可以,这个塑料壳10
23个故障8USB 触摸 主板
主板部分有故障,能亮屏,但是没显示,插电脑里有提示。单主板150,运费自理
3)大厂的USB 触摸板+显示器 8
3张,电路板跟第一个不同,看功能更复杂的,poe通电后LOGO后不显示其他,100一个,包邮非偏远
4)8寸液晶屏 触摸裂
30P的,1跟3的主板可以正常点亮,内屏都是好的,35一片,运费自理

网友:
屏幕看起来不错

网友A:
要是有VGA或HDMI接口就果断收一个了,但是没有。这应该是运营商用的签字屏吧。

网友:
叙利亚橙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VGA或HDMI接口就果断收一个了,但是没有。这应该是运营商用的签字屏吧。 ...

看起来还不太像是签字屏,像是某种展示用的屏。。

网友B:
咸鱼上的那个就是楼主吧?这些屏看着像是什么点歌机之类设备上拆的,但USB这种带宽和供电真的能带起来触摸屏?1280X800分辨率下能到多少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上的那个就是楼主吧?这些屏看着像是什么点歌机之类设备上拆的,但USB这种带宽和供电真的能带起来触摸 ...

高端网络电话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端网络电话设备

真的假的,网络电话还真有人用啊,那应该有个摄像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网络电话还真有人用啊,那应该有个摄像头吧

没人用,那只是你的想法。外企基本每天都要用

网友C:
这个像可视门禁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像可视门禁的屏

可比那个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