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五一假期有点时间将BTPLUG又拿出折腾,热风枪大刑伺候,竟然又救活了。

楼主(2021-05-01):
前集,折腾BTPLUG的历史。
4月20日
BTPLUG彻底救不回来了,用小电脑实达TC8080跑传奇

还是这块板子,死马当作活马医,
原来坏了一个内存块,被硬物撞破了的。

现将这个 对称的内存块吹下来。

内存颗粒。

顺便补焊了下单片机板的 LED 灯,不亮,补焊就亮了。

电流。

发现竟然可以用U盘启动了,
难道真是这个内存颗粒坏了的原因?

但是 SOC 还是很烫,和原来一样是一个点上烫
加个散热片?

导热胶

散热片辅助固定

拆下来的内存颗粒。

但是系统跑一会又死机,

下定决心狠狠的吹 SOC, 并从边缘灌入 焊膏。

结果又恢复了最开始的样子, 网卡灯一闪一闪的状况。

补焊了上了元件C8,没有改善。

将晶振短路,发现网口灯会熄灭。
这个说明晶振应该是好的,而且SOC 也启动了,只是在不停的启动。

这次开始是吹的内存颗粒,吹的板子背面,板子恢复正常。
这次背面涂上焊油整体加热 到300度吹了3分钟。

冷却后又可以开机了。

看来不是内存颗粒的原因啊。

不知道是那个元件虚焊 了,或许是SOC 虚焊了,需要从背面加热?

开始烧机,跑下π

无聊将 LED 灯上的黑胶给清理了,结果这灯亮的刺眼,给点上一点 散热胶,柔光?

但感觉不好看,又将 散热胶 清理掉了,

烧机 45分钟。
现在问题是,主芯片,就是这个SOC芯片 发热很大,和不断重启的时候一样,而其不是 整体 烫,而是如图示 的那一点 烫手。

加了散热片后整个散热片也烫手了。

我记得刚拿到手的时候发热没有这么大,

难道是芯片里面有地方短路了,有模块坏了,但是又不至于 整个芯片都坏掉?

但是从电流来看 12V 400mA ,和之前正常的时候电流又是差不多的,并没有电流增大

搞不明白啊。

网友:
        折腾有理

网友:
家伙多果然好办事啊...

网友:
神医喜来乐!

网友:
我有一个amd 的cpu也是能用,但是发热很大,很不正常,上最好的的热管散热器都不行,看个在线视频,电压一上去就升到100度关机

网友:
这是啥啊,头次见

网友A:
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咸鱼卖这个板子的........居然是板子的原作者

网友:
86DX好像是SIP封装的

网友:
柳暗花明,跌宕起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咸鱼卖这个板子的........居然是板子的原作者 ...

砸手里了,创业失败。

网友(2021-08-18):
我用过这个芯片啊,摸着就温温的
完全不烫

楼主:
是的,刚开始也不烫的,现在成半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咸鱼卖这个板子的........居然是板子的原作者 ...

你才知道啊,我早就知道,我这些板子是原作者送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