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何小米空调伴侣没有大功率开关元件

楼主(2021-05-01):
闲话少说,一般遙控开关或插座都有个继电器或大功率开关管,以保证大电流电器使用。坏了的小米空调伴侣拆开后缺找不到这类元件,求大师释疑。

网友:
省成本...渣米的尿性谁不知道?

网友:
披着高级功能大辣鸡货

网友:
电源直连到空调 只是一个红外遥控器而已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他是否有通断功能,我不是说开关空调

网友:
你可以理解为,空调的WiFi智能模块

楼主:
手机可连接,定时开关,可以看耗电量…但看不到开关元件。如果是控制遙控器的就有点多此一举了。

网友:
背面有没有?如果没有,那就是它能越过 空调电源部分,诱使 空调控制电路执行 开关机等各种动作。

楼主:
背面拆开了间隙很小,只有少量电阻电容。若按上面的说法,是个能用手机控制空调遙控器的插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可连接,定时开关,可以看耗电量…但看不到开关元件。如果是控制遙控器的就有点多此一举了。 ...

不是控制遥控器,是模拟遥控器,可以远程控制,也可以根据其它智能设备的指令控制,如温控、语音、场景设置等,功能还是很强的。

楼主:
长见识了,应该是低压工作,感觉寿命太短了,不到两年就不能操作了,孩子用坏了,我就拆玩了。还有个小米插座10A,可以看到继电器。

网友:
这东西耗电量极大,与空调一起待机期间达到1W以上功率,不用的情况下建议不要插电

网友:
这玩意就类似小米盒子,插头是直通的,无线联网,红外头发射信号控制,这么做只是为了让你把这东西插在空调附近方便信号而已。
现在新款家电慢慢普及无线智能控制,这个只是过度产品罢了。

网友:
这玩意没通断功能,本来空调关机就有待机功耗,没必要彻底断电,增加这玩意实际等于多开一个无线路由器

网友:
这个是否仅仅用来检测电流的,不具有断电功能,不需要功率器件,遥控还是控制空调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支持手机远程遥控的红外遥控器,自身没有通断功能

网友:
用红外控制空调 所以不需要继电器之类的原件
官网上也有说明

网友:
空调初次上电会恢复到"自动模式"的,所以空调插座一般不断电.

网友:
不能切底断开电源

网友:
这是一个远程红外遥控器,做成插座不是切断电源用的,而是少占用一个插座位的意思,以前设计要占用一个插座点位,这种穿透的可以在上面再插别的,不占点位。

就是用手机程序控制它发射红外信号,给空调开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