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了个片纸

楼主(2021-05-01):
  多年前,偶得一个“水能钟”,包装已经不在,但记得是叫这个名称,B度一下,有些图片和这一样。

  感觉这玩意挺“神奇”的,不知是什么原理,当时也上网去查过,还是没搞明白结果。
(以下内容来自网络)

  用了一段时间后,不显示了,换水,好了,过几天,又不行了......

  今天终于决定,拆...

不多说了,我还是太单纯了  /流泪

楼主:
网络图片

网友A:
我看数码之家这么多年,今天是第一次笑的哈哈哈

网友B:
早知道不是什么黑科技了,果然是骗人玩意:St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数码之家这么多年,今天是第一次笑的哈哈哈

五一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知道不是什么黑科技了,果然是骗人玩意

五一快乐!

网友:
跟加水就能跑的汽车一样,看来发明此钟的人应该是庞青年的老师

网友:
有真的水能钟,好像是加盐水。我记得看别人拆过的视频。

网友:
我也服了这种钟了

楼上的说得对,庞青年之流的人物,脑洞超常人之想

网友:
应该是里面有个水轮机,放水时候冲转发电

网友:
啥原理啊,水开关吗

网友:
看到电池那张图 噗呲笑出来了 水能钟...

网友C:
纽扣电池不是用来没电后时钟芯片继续计时吗?

网友D:
楼主这个,目测不是真的,要把水箱那边拆开看看才能知道是不是,真的水能钟,应该是类似于水果电池那样的,不过液体是水,靠消耗上面的金属,来产生电,并且水也会变得浑浊,金属片用完了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目测不是真的,要把水箱那边拆开看看才能知道是不是,真的水能钟,应该是类似于水果电池那样的, ...

分析得有理...

网友:
有一种叫盐水应急灯的,那个是真的有用,对水质也没什么要求,而且使用时间也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目测不是真的,要把水箱那边拆开看看才能知道是不是,真的水能钟,应该是类似于水果电池那样的, ...

水箱那边,就是约1mm的两个铜柱,长度约4mm,其它看不到什么了
钢柱后面接了两条线,图片上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纽扣电池不是用来没电后时钟芯片继续计时吗?

不知道是什么作用,已经放置5年以上,加水还会显示,只是过不了1天就没了
电池测了电压,还有1.3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