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西门子变频器IOP-2智能操作面板拆解并维修USB端口

楼主(2021-05-01):
2021.5.1记录工作记录生活-西门子智能操作面板USB端口维修

序言:

不知不觉5.1劳动节,既然是劳动者的节日,那就劳动一下,修复个西门家的操作面板吧。
这个面板是西门子的G120系列变频器的操作面板,可以作为变频器的功能操作,参数的复制存储拷贝,另外还可以对面板的固件进行升级。智能操作面板2 (IOP-2) 旨在增强SINAMICS 变频器的接口和通信能力。IOP-2 通过一个RS232 接口连接到变频器。它能自动识别SINAMICS 范围内的以下设备
西门子智能操作面板2

这个面板的端口不良,拆解并维修下,以下是过程,也作为记录工作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

另外希望对其他朋友有所帮助。

1.本体全貌及主板元件简要说明

出问题的是图上的USB口

脱掉衣服后的样子

主板正面及主要元件描述,红字是我加上的
可能版面的问题,照片方向不会调整,各位看官手动转下屏幕吧

主板背面全是芝麻粒

这个操作面板带显示屏,上图中白色部分,下图是特写

显示排线接口特写

操作部分自然少不了实体按键,下图中带白色标签的排线就是实体按键插头

对应主板排线插入点

主板上的MCU,还是叫嵌入处理器?

采用的是STM32F407芯片
内核
(1)32位 高性能ARM Cortex-M4处理器
(2)时钟: 高达168MHz,实际还可以超频一点点
(3)支持FPU(浮点运算)和DSP指令
IO口
(1)STM32F407ZGT6:144引脚 114个IO口
(2)大部分IO口都耐 5V (模拟通道除外)
(3)支持调试: SWD和JTAG,SWD只要2根数据线
存储器
(1)存储器容量: 1024K FLASH, 192K SRAM
时钟、复位和电源管理
(1)1.8~3.6V电源和IO电压
(2)上电复位,掉电复位和可编程的电压监控
(3)强大的时钟系统
        - 4~26M的外部高速晶振
        - 内部16MHz的高速RC振荡器
        - 内部锁相环(PLL,倍频),一般系统时钟都是外部或者是内部高速时钟经过PLL倍频后得到
        - 外部低速32.768K的晶振,主要做RTC时钟源
低功耗
(1)睡眠、停止和待机三种低功耗模式
(2)可用电池为RTC和备份寄存器供电
AD
(1)3个12位AD[多达24个外部测试通道]
(2)内部通道可以用于内部温度测量
(3)内置参考电压
DA
(1)2个12位DA
DMA
(1)16个DMA通道,带FIFO和突发支持
(2)支持外设:定时器、ADC、DAC、SDIO、I2S、SPI、I2C和USART
定时器多达17个
(1)10个通用定时器(TIM2和TIM5是32位)
(2)2个基本定时器
(3)2个高级定时器
(4)1个系统定时器
(5)2个看门狗定时器
通信接口多达17个
(1)3个I2C接口
(2)6个串口
(3)3个SPI接口
(4)2个CAN2.0
(5)2个USB OTG
(6)1个SDIO

STM32F407芯片内部结构图:

STM32F407的相关pdf资料,需要的可以下载,也可自行官网查

美光512Mb闪存NOR Flash,手机拍的图实在看不清,体式镜拍的

丝印代号RB145
查资料为镁光
部分编号:MT28EW512ABA1LPC-0SIT
FBGA 代码:RB145

16Mbit Static RAM

这个主板与变频器本体接口是RS232,MP222EI收发器驱动IC

2.问题点大图,USB口脱落,金属外壳及焊盘剥离

3.维修工具及耗材

随着科技的进步,主板元件密度越来越大,SMD元件越来越小,普通的电烙铁可能满足不了日益精密的维修要求了。
以下是本次维修的部分器材
体式镜,焊台,热风枪,镊子,手术刀,锡浆,焊油,加强胶,还有其他的小东西
上个图吧,打字麻烦

4.维修过程

因USB口金属外壳已于主板分离,部分焊盘也脱离

需要刮去表面防护涂层,红圈处补焊

涂绿油

UV固化

USB口放好后,引脚涂锡浆

焊接后,未清洗

清洗后

显微镜下看的焊点

飞线

飞线的烙铁头,右边的那个

基本完成
USB口固定,因为没有原来的焊盘固定了,采取打胶固定的方式,避免后续插拔松动损害

最后,插USB线测试,ok

工作完成
谢谢各位观看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维修需求,可以互相交流,联系我

谢谢,祝大家劳动节快乐,每天好心情,开开心心每一天
记录工作记录生活,2021.5.1
以下图片为部分维修过程图,不一一描述了

楼主:
2楼预留编辑,谢谢

网友A:
插拔不了几下又要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拔不了几下又要掉.
确实不耐拔插,建议外壳与插座之间也打胶

网友B:
楼主手艺好。
搭车问下楼主:S7-224的电源板坏了。表面上看那个R390电阻烧坏了,没有多想,买了一个回来换上。这下好了,连那个电源控制芯片都烧了。怎么办?买个电源板吗?还是自己修?主要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C:
这点应该像苹果的某些产品学习,如果经常拔插的,使用独立的插座然后通过柔性电路和主板连接
虽然成本高了。

网友D:
还好,掉的几个焊盘都是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手艺好。
搭车问下楼主:S7-224的电源板坏了。表面上看那个R390电阻烧坏了,没有多想,买了一个回来换 ...

有时间就修,着急的话从网上买块拆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点应该像苹果的某些产品学习,如果经常拔插的,使用独立的插座然后通过柔性电路和主板连接
虽然成本高了 ...

的确,这个直插USB口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掉的几个焊盘都是地线。

是啊,固定外壳的全都不行了

网友:
建议AB胶固定  这样的话更耐用一些

网友:
这玩意西门子居然玩6层板。。。可以的

网友:
万能的STM32 MCU,真是用途广泛啊

网友:
不固定 再插几次就挂了

网友:
烙铁几下就焊好了非要上锡浆 这样的和没修差不多 用不了几下又可以拆开修了

网友:
学习篇,值得借鉴。

网友:
这东西设计就有问题啊,为啥不用直插的USB插座
头一回在西门子的产品里面见到STM32

网友E:
加固吧,不然用不了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固吧,不然用不了几天

已用双组份胶加固插座,只是没上图

网友:
   直接把线拆下来焊死,捆绑你这个东西上面,还要啥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