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ps3109主控改名工具

楼主(2021-05-01):
各位大神,谁有群联ps3109s9DOS下修复完以后,修改mode name就是名字的那个工具吗?好像叫什么s9-fixed

网友A:
winhex或任一hex工具,改完成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hex或任一hex工具,改完成的程序

是改s9.exe这个程序吗?改完是不是还要重新运行s9.exe来过?

网友A:
我是做完apacer後,會再做一次repair,我是改repair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完apacer後,會再做一次repair,我是改repair的工具

能详细说说怎么改么?

网友(2021-12-15):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完apacer後,會再做一次repair,我是改repair的工具

请教一下,是哪个文件啊,帮指点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