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一张20年前的显卡 TNT2 M64(Creative CT6890)

楼主(2021-05-01):
这是一张创新出的显卡,型号是CT6890,16MB显存。2004年有一段时间,FX5200坏了,用这卡顶了1个多月。
显卡型号:NVIDIA Riva TNT2 M64
核心制程:0.22微米
DirectX版本:6
核心频率:125MHz
显存容量:16MB
显存频率:150MHz
显存类型:SDR
显存位宽:64bit
显卡接口:AGP 4X
显卡核心:NV6

当年TNT2 M64为了降低成本,其显存接口从128bit降到了64bit,显存带宽为1GB/s,AGP4X规范。

网友:
我记得我也有块TNT2的,但是不知道放在哪里找不到

网友:
M64不是降低成本而64的,因为它的定位是中档卡

网友:
TNT2是当年的一代经典,不是几乎,是绝对垄断了显卡市场,没有对手。但由于市场混乱,不知道塞满了多少JS的口袋(不包括我)。楼主这块算是早期的阉割版了,做工一般,不用风扇,不过性能也不太差,当年的赛扬低价机都用这个。

网友(2022-04-18):
当年学校机房装的就是这张卡

网友:
当年这种卡卖500元呢,还整出来不少故事,我手边还有一张,不过不带散热器。

网友:
有幸还有几张  拆件用吧

网友:
TNT2常见的有三个版本,定位低中高
好像是Vanta(16M显存) 、M64和Pro(32M显存)
价格差好多,性能却差不了多少
当年我的第一块3D显卡,就是TNT2 Vanta,收我一个土豪同学升级换下来的。而他买了一个M64,其实性能没增加多少。而我的这块Vanta稍微超一下频,一点也不比默频的M64差
TNT2除了Vanta是被动散热以外,其他的都应该是主动散热呀
估计楼主手上这块卡的芯片频率比较低,发热小

后来买的微型计算机,看到Matorx的幻日512的介绍,简直惊呆了,还有做工那么好,外形那么科幻的显卡,再看我手上的TNT2 Vanta,简直就是垃圾
不过太穷了,垃圾也得用,一直到魔兽世界公测的时候,我才咬咬牙买了一张二手Geforce4 MX440,换下了不能玩魔兽世界的TNT2 Vanta

网友:
还保存着一张丽台s320的tn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