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增程器,外观上看就是两个电容并联在一起,什么原理?

楼主(2021-05-01):
早上在菜市见到有卖电动车增程器的,外观上看就是两个电容并联在一起。现场试验时,插入增程器后,电机的转速迅速上升,号称高科技神器。在淘宝里面也有同样的神器在出售。淘宝的评价多数还行。

这玩意能用吗?反正我理论知识浅薄,找不到工作原理是什么?有明白人讲解一下

网友A:
这个东西,就好比一瓶水,就着瓶子喝,和倒到杯子喝,水还是哪水,只是用杯子喝第一口很爽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就好比一瓶水,就着瓶子喝,和倒到杯子喝,水还是哪水,只是用杯子喝第一口很爽而以。 ...

菜市场那个牛人号称没电时,可以再多跑30KM!我都震惊了!电动车满电才能跑多少?

网友:
智障检测器

网友:
装两个脚蹬子,增程∞

网友:
智商检测产品,这种东西只能卖给文科生吧

网友:
这个东西学名叫做智商充值器

网友:
这玩意应该有些用。电容蓄能可以使电池输出电流更平滑。瞬间大电流对电池电量的消耗会大一些。
具体作用多大要看使用了多大的电容,也要看驾车习惯。。但是无论多大的电容增程30kM那是想都不要想。
另外我还看过拆解,有的大外壳里面一颗小电容。那种更扯了。

网友:
这种基本上是智商税  心理作用   还有一种是一个铝壳子 有几根线 接在钥匙和电池端  原理是内部斩波升压 给控制器ACC检测脉冲电压    降低控制器的欠压保护值   确实能多跑10KM以上看容量来的     容易坏控制器还容易挂电池(过放)

真正有用的是油机带发电机的

天天淘宝给我推荐的一个叫啥科技的    商品上面店铺名字 是红色字体标题    满满的一店铺全是号称多牛逼的电动车用电容 还有多个并联 版本
  加电容有用的情况是有刷电机 启动瞬间(0.几秒内)电流是运行电流好多倍 会拉低系统电压 同时导致启动无力 这时候加电容就很有用  而电动车这样的启动情况加电容没啥用 除非你加的够大 能运行几分钟那么大蓄电量的(这么大蓄电量的电容比你车上电池小不了而且价格还不便宜)

网友:
智商检测器

网友:
这东西,插电动车上增城,插220上节电,插鼻子眼上装象,其他用途在开发中

网友:
就是个坑死人没商量的商品。尤其是对那些欠缺能量守恒定律的人。

网友:
什么原理?诈骗原理

网友:
原理就是检测大脑智障的

网友B:
无功补偿。串联是为了增加电容器组的耐压。

智商税

网友:
智商增程器,没买这个智商不高,买了这个智商就高了,还会骂骂咧咧的说一点用都没有,大骗子

网友:
其实给你看的作用可能是明显的。

两个极大容量电容器,可以储存较多的电荷,启动瞬间,能大大提高供电能力,电动车的启动加速肯定一些,这就是给你让你看到的效果。至于增程,那就是收取智商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功补偿。串联是为了增加电容器组的耐压。

智商税

电动车是直流电,无功补偿一般是交流电呀!

网友:
这是交智商税。要并很大的电容才对电池有保护作用。

网友:
看来又要有一批人交学费了,电瓶满电能跑多少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