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安卓之父通话麦(送话器)故障问题

楼主(2021-05-01):
安卓之父手机,亦称PH1、Essential Phone,打电话对方听不到我说话声音,开免提可以,我认为是送话器坏,换了主板上的送话器,因为1脚是接地的,我就买了三星的9500(即三星S5这款)送话器换,但是换了后仍然没解决问题,对方听不到我的声音,只能开免提。现在我认为:
1:主板上这个不是普通通话使用的送话器
2:买错了送话器,不应该买三星S5的

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人知道这款手机非免提状态下是用哪 个送话器?我测了主板上的1脚能地的,是不是买送话器就是买这个脚接地的而且同脚位的就行呢?

网友A:
送话器有问题,为什么开免提对方就能听见?

网友B:
有降噪唛头吗?拆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话器有问题,为什么开免提对方就能听见?

手机中部还有一个送话器的,开免提就切换去中部那个送话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降噪唛头吗?拆掉试试

不知道哪个是降噪唛?免提模式和普通模式用的是同一个降噪唛吗?

网友C:
安卓智能手机一般有两个mic,底部一个,顶部一个,非免提通话时两个一起拾音,底部拾取语音和噪音 顶部主要拾取环境噪音,两个通道信号经音频dsp处理后(一般做减法,在加一些数字滤波 动态门限 频带增强等等)实现通话降噪。免提时切换到顶部mic,因为底部一般设置外放喇叭,如果还用底部mic,两个io声学环路太短会造成回受啸叫,因此切换到顶部避免啸叫,此时底部关闭,免提状态嘴离手机较远如果还两个mic拾音基本没有差异,因此无法实现降噪,加之回授问题一般降低增益或关闭。你换的这个就是送话器,mems mic(微机电麦克风)。一般3个引脚以上,有用的引脚一般就三个,供电 接地 和输出,其他就是空脚或接地 重复 ,识别哪个是送话器可以看器件pcb背面有没有通孔,mic下透过pcb到对面的小孔,用来拾音。微机电mic和驻极体不同点之一是内部带前置放大电路,灵敏度性能较高,你这个如果找不到同型号可以查资料间接代换(其实你这个不一定mic坏了),也可以直接用普通驻极体mic加一颗电阻代换,但是参数不同会影响降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卓智能手机一般有两个mic,底部一个,顶部一个,非免提通话时两个一起拾音,底部拾取语音和噪音 顶部主要 ...

谢谢回复,但是现在底部有两个MIC,手机摄像头有一个,共三个MIC,我换了金色这个也不能解决普通通话问题,不是MIC坏还有什么可能呢?我测了这个MIC的主板上的脚位,四个脚加一个圆圈,圆圈和1脚接地,其他三脚都有阻值,应该不是断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但是现在底部有两个MIC,手机摄像头有一个,共三个MIC,我换了金色这个也不能解决普通通话问题 ...

你标的那个不是mic,音频ic虚焊或者坏了及其周边都可能造成无送话,排除方法也很简单,测阻值并不能检测微机电mic的好坏,如果没有维修经验建议不要自己再折腾了,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D:
就是有两个麦克,我和你一样的故障,我换了下面的就好了。

网友:
你这是吹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有两个麦克,我和你一样的故障,我换了下面的就好了。

请问是同安卓之父吗?PH1。你看我买三星9500的来代换正确吗?1脚接地的

楼主:
第一次开温度高了点,第二次用了低温锡开很低来吹的,5、6秒,感觉吹坏的可能性不大,而且这款MIC的孔向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