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12V1A个电源

楼主(2021-05-01):
做个东西要用个12v电源裸板,体积太大的不行,拆了两个12V1A的,好些的应该是光猫的吧,挑好的用。
拆得还算完好吧,比冰箱冻用锤子砸好多了,都是拿菜刀剖开的,对准焊缝使劲挤进去,然后顺着缝使劲撬。

1,这个输出滤波稍差点,路由器上的吗?明天用PVC胶水粘回去

2,这个应该是光猫的吧?输出是π型滤波,还有共模电感。就用这个

那个输出单电容的自己也可以在线路板上再加个电感和电容形成π型滤波

网友A:
话说回来我有个路由器上的12v2a,有12v但是接上设备不工作,是不是没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回来我有个路由器上的12v2a,有12v但是接上设备不工作,是不是没电流 ...

这个情况我也碰到过,把输出快恢复整流二极管换掉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我也碰到过,把输出快恢复整流二极管换掉就OK。

不太明白,明天要是有空拆开给你瞧瞧

网友:
12v但是接上设备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我也碰到过,把输出快恢复整流二极管换掉就OK。

短路那就是没12v,估计是正负反了

网友C:
买了两个歌华链路由器老是不定时断网,刷了几种固件依旧断网!后来试了几个电源发现只要电源电压不超过12.1V就没事,几个12.1V以上的用上就断网!有谁能解释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两个歌华链路由器老是不定时断网,刷了几种固件依旧断网!后来试了几个电源发现只要电源电压不超过12.1 ...

改善路由器的电源滤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