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塑料件能用热风枪吗?

楼主(2021-05-01):
想焊个mini pcie的插槽,贴片的,想用热风枪,开多少度合适,老担心吹软了,那个针又细又密,烙铁又不好焊

网友:
点吹的话或许可以,直吹立马融了

网友:
找淘宝买座子  要么就是板子背面底部吹 不能直接吹座子

网友:
用高温胶带美纹纸或者铝箔纸多包几层是可以的

网友:
助焊膏搞多一些,烙铁随便拖焊。不建议风枪。

网友:
新手莫试,后果很严重,吃过亏

网友:
太难了,曾经拆过pcie16x的,热风枪吹不下来,必须上加热台,你贴片的估计也下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