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思科cap702改 爱快x1 ap

楼主(2021-05-01):
买的别人改好爱快x1的cap702,拆开备份了固件,刷到另一个cap702中启动没有动静,然后把改好的那个芯片移植cap702上也是不能用,搞了很久都没有动静,放弃,就把原来改好的那个芯片原封不动又装回之前改好的那个机子上,奇迹发生了,本来能用的这个也不行了,连交换机网口灯都不亮了,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百思不得其解,咱也不是一次两次diy了啊,焊接是没有问题的。有人改过x1 和有能用的固件吗,我怀疑读取芯片的时候发生什么把芯片内容搞乱了?
还有个疑问就是没有改的cap702用的是1M的8脚和镁光128m的flash,改好的那个换的是BGA的8脚512k(收到是飞线的) 和HY 128m的flash

补充内容 (2021-5-12 11:57):
已经研究成功了,因为之前我接手的时候是二修 被朋友自己不成功才找的我,重新再买了一个用RT809H一手读取写入正常运行,结论就是TL866读坏芯片

网友A:
那个25x 是不是底部有焊盘的  如果是 就是被你焊短路了    底部中间焊盘焊锡多了在受压就会向外挤出 然后短路

底部焊盘是负极可以用金胶带隔开或者芯片侧着 一边四个交直接焊 另外四个脚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25x 是不是底部有焊盘的  如果是 就是被你焊短路了    底部中间焊盘焊锡多了在受压就会向外挤出 然后短 ...

底部贴了黄色高温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25x 是不是底部有焊盘的  如果是 就是被你焊短路了    底部中间焊盘焊锡多了在受压就会向外挤出 然后短 ...

这点常识还是有的,路由器改装啥的也不是头一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25x 是不是底部有焊盘的  如果是 就是被你焊短路了    底部中间焊盘焊锡多了在受压就会向外挤出 然后短 ...

开始也是像原来改的那样飞线上去不行,然后决定这样直接焊接,因为这个焊盘比芯片长。两头只能锡刚刚挂住

楼主:
已经研究成功了,因为之前我接手的时候是相当于二修 被朋友他自己用TL866读取折腾不成功才找的我,百思不得其解。重新再买了一个用我自己的RT809H一手读取写入正常运行,结论就是TL866竟然读坏了芯片?,害人不浅的866,他已经退货了,我研究了下他的866读取的数据确实是不正常的,全是不对的,乱七八糟的乱码,但是奇怪的是竟然芯片原本的内容都被读的不正常,这点很是奇怪,他也重新买了RT809H,。这就是他贪便宜的后果

网友(2021-09-10):
引用 楼主:
已经研究成功了,因为之前我接手的时候是相当于二修 被朋友他自己用TL866读取折腾不成功才找的我,百思不得 ...

老哥可以把flash和nanD的备份发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