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议ZT-X炸机问题

楼主(2021-05-02):
今天又看了ZT-X炸机的帖子,注意到楼主的 “复位” 后炸机,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另开一贴说明一下,不知楼主说的复位炸机是否是自动关机后再开机,或者是表笔线仍在测量电压,关机后又开机,如果是这样,而且楼主的表是第一批的X表(后期的我没有,没试验过),那么的确会炸机。也可以说是设计上的缺欠。
1、前面的帖子,图中也看到了,在mV档、电阻档,测量超高压炸机是必然的。
2、正常电压档测试500V是没有问题的。(狮子王已有测试,并且最高到1400V之多)
那为什么就炸机了呢,有这款表的朋友可以做以下的试验。
1、表开机,看看显示的在什么档位,重复几次看看是否每次开机都在电压档。正常是这样。
2、表开机,表切换到mV档或电阻档,然后表笔再插入电流档,此时表自动切换到了电流档,可以正常测试电流,但是,不管你是否拔下还是不拔下表笔,关机后再开机,表就会自动在你插入电流档时(之前)的mV档或电阻档。(当然再开机时表笔不在电流档,否则显示的是电流档)
3、正是上面原因,你再用表时(虽然开机不在电压档),你切换到电压档,测量500V电压没有问题,但是,但是,但是,当表自动关机后,表笔仍在测量电压上,你按复位(开机)键,表会开机在mV档或电阻档,因此,悲剧就发生了。
那么如何恢复到之前的开机或复位在电压档呢,有两种办法。
1、取下电池,再重新装上。(因为该表不取下电池,芯片是有电的,即待机状态)。
2、表在开机状态下,切换到电压档,再把表笔插入电流孔一下,这样表就记住再复位或开机在电压档了。
正是这样一个软件上的小缺欠,导致了楼主的表遭遇不幸。(应该可以维权奥)
谢谢楼主的帖子,给大家提起注意。
以上的说法只是真对众议的第一批ZT-X,至于后期的版本是否改进,没有测试,有X表的坛友不妨亲自试试。

网友:
老火,居然有这种致命的bug

网友:
我有空试试

网友A:
我这个是哪个版本? 有这问题吗? 我试了下一下,关机开机永远都是电压档,

网友B:
众仪的表当玩具表就好,当生产力工具你就输了

网友:
最近天天用来查电子线路没有你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哪个版本? 有这问题吗? 我试了下一下,关机开机永远都是电压档, ...

这电池不用要拿出来,我好像也是这电池漏液。

楼主:
这是最早的版本。

网友(2021-08-19):
引用 网友B:
众仪的表当玩具表就好,当生产力工具你就输了

精度挺不错的,至于是不是生产力,就看你干的活值不值钱了,哈哈。一般公司不会买这个,还是爱好者买的多些。